[群联] 群联PS2251-11(PS2311)量产工具……不包含固件

楼主(2021-01-15):
在国外的一个网站找到的
https://www.usbdev.ru/files/phison/mpall/
打开软件后进入设置选择PS2251-11主控,保存设置后在主界面刷新就识别到了
但是没有合适的固件……
不知道有没会搞固件的大佬

楼主:
妈耶……怎么弄掉那个扣M币下载的?

楼主:
算了……贴个婊度云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khHCZXEirqDDtgR_Wywwg 提取码: 2233

网友A(2021-06-16):
谢谢分享软件,我也是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量产的,下载了你的软件,用默认设置就把我的U盘量产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软件,我也是找了好久都找不到量产的,下载了你的软件,用默认设置就把我的U盘量产好了 ...

大佬 怎么操作的   这个量产工具都识别不到U盘

网友B:
直接去上面的链接下载5.13.0A里面就有2311的固件,ST_ISP.ini里面有介绍具体哪个文件是什么固件,再打开MP.ini能看到配置内容,IC Type=PS2251-11Firmware Name=SwapCode_PB_B27.BIN,但是我没有11的U盘,为了修09的盘找了你这里,09的U盘现在也有新软件了STTOOL_9000_3.80.14_SZ,国内的那2个公开版本量产不成功用这个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上面的链接下载5.13.0A里面就有2311的固件,ST_ISP.ini里面有介绍具体哪个文件是什么固件,再打开MP.in ...

你好,请问我点开始后弹窗提示要设置日志保存路径,但在工具上没找到在哪设置的,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2021-07-30):
我的也提示要保存日志。。

网友C:
我已经量产好了 没刷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已经量产好了 没刷固件

教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去上面的链接下载5.13.0A里面就有2311的固件,ST_ISP.ini里面有介绍具体哪个文件是什么固件,再打开MP.in ...

尝试了之后发现这个固件并不对 其他3个固件我也试了 不能用 报错0x1104 CT-No Function

网友D(2021-08-29):
百度云链接失效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度云链接失效了啊

直接去他贴那个国外网站下载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贴个婊度云吧……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VkhHCZXEirqDDtgR_Wywwg 提取码: 2233 ...

你好!可以在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0-22):
提示要设置日志保存路径!如何设置,在哪设置呢?

网友(2021-12-12):
引用 楼主:
妈耶……怎么弄掉那个扣M币下载的?

扣了2次积分,还用不了,差评!

网友:
谁有群联PS2268的量产工具

网友E(2022-08-16):
所以。。。preformat status error 就是缺少固件导致的了
不是有个AutoISP选项,那玩意勾上能不能pas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所以。。。preformat status error 就是缺少固件导致的了
不是有个AutoISP选项,那玩意勾上能不能pass ...

不能,因为根本没固件,就算自动刷也刷不上

网友(2023-05-07):
不刷固件,没多大区别,写入慢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