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压汞灯改装一个紫外线消毒灯更新电容降压提高效率

楼主(2021-01-15):
病毒又开始作妖了,用消毒灯功率还是小了些价格也贵的离谱,所以就花几块钱买了个高压汞灯,改装一个紫外线消毒灯。

日光灯和高压汞灯一样都是产生紫外线激发荧光粉发光,但是外壳都是玻璃材质所以紫外线不会泄漏出来。

高压汞灯结构特殊,是在内部有一个专门产生紫外线的装置,是用石英材质做的,紫外线可以轻松透过,然后在激发外层玻璃上的荧光粉发光,这样敲破外层玻璃就可以辐射紫外线了。

这个灯无需镇流器,用灯丝降压镇流,所以要串联一个白炽灯,用浴霸灯泡先测试一下,过几天订购的300瓦卤素小灯泡就到了,换上这个灯泡紫外线功率在170瓦左右。

现在这个灯泡是170瓦,所以紫外灯没有全功率运行但是依然可以产生紫外线,空气中立刻就会有臭氧的味道。这个功率下不仅可以灭菌,植物和小昆虫也可以在1小时内被灭掉,比之前买的消毒灯好用很多。

任何时候都不要直视紫外线,会灼伤眼睛和皮肤。这个灯大家看看就可以了,没有外壳电路全部裸漏并不安全,接一个遥控模块可以远程控制。

换成电容功耗降下来了启动只有30w,并联了8个5微法电容,几分钟后80多瓦了,正常后179瓦,但是正常工作后没有臭氧的味道了,还是紫外线吗?哈哈有高手给解释一下吗?但是有种晒被子后的味道

网友A:
安全第一!既要注意用电安全,又要注意防止紫外线照射人体。

网友B:
wocao,这也能用

网友C:
紫外线也有分类的,C波的紫外线是杀菌作用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第一!既要注意用电安全,又要注意防止紫外线照射人体。

是的,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ocao,这也能用

先接个浴霸灯测试一下

网友D:
这个构思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紫外线也有分类的,C波的紫外线是杀菌作用最好的

是的,uva-uvc和euv ,波长从长到短,杀菌有两种185纳米和254纳米都处于c波段,254不产生臭氧,185产生臭氧杀菌能力最好,改装的这个处于c波段的185纳米波长仅次于euv波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构思真不错

还是很好玩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的,uva-uvc和euv ,波长从长到短,杀菌有两种185纳米和254纳米都处于c波段,254不产生臭氧,185产生臭 ...

怎么知道的这个灯芯的波段的呢,包装上不会有这种参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怎么知道的这个灯芯的波段的呢,包装上不会有这种参数吧

会产生臭氧

网友F:
几块钱在哪里买,tb看看没有哇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几块钱在哪里买,tb看看没有哇

高压汞灯,一大堆

网友G:
貌似外壳与气体放电管之间不是常压的,应该是低压氮气还是其他的惰性气体。所以管壳到外界空气不是直接接触不怎么导热。
你敲碎这个外壳后,放电管直接就与空气接触了,可能因为导热良好导致管壳内外温差过大引起破裂。
我以前有一个类似的灯,也是双层结构敲开可以用就是亮了一会儿管壳就自己碎了,然后报废了。所以我想是不是最好不要敲开,可能因为温差的缘由挂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貌似外壳与气体放电管之间不是常压的,应该是低压氮气还是其他的惰性气体。所以管壳到外界空气不是直接接触 ...

一个是高压汞蒸气一个是惰性气体保护灯丝,连续亮了1个多小时暂时还没什么问题,灯丝功率要跟高压汞灯芯的功率匹配否则要么功率不足要么功率过载会损坏灯芯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外壳与气体放电管之间不是常压的,应该是低压氮气还是其他的惰性气体。所以管壳到外界空气不是直接接触 ...

有些气体灯里会有个消气剂的小药片,用来吸收氧气的,但我也碰到过外壳破碎也能正常点亮的,猜测消气剂是用于保护连接线和支架不会氧化的,毕竟点亮的时候温度会很高,金属裸线容易氧化。通常情况下石英可以承受1000度温差,就是说给烧到红热,一下子丢冷水里也不会裂。这种灯芯破裂属于小概率事件,炸灯原因也有很多,有可能是拆的时候不小心整出裂纹了,也可能不是石英的,有种透明陶瓷,金卤灯和钠灯用的,那个就未必能承受这种温差。另一个如果是自己搞电路点亮的,考虑功率匹配和声谐振问题。
气体灯种类很多的,还有些比如短弧氙灯,必须正极朝上竖直点亮,不然会烧毁电极或炸灯,也有横着点的,但要有磁场稳弧装置,不然电弧在灯泡里飘,石英灯壳也承受不了这个温度,会熔化吹泡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貌似外壳与气体放电管之间不是常压的,应该是低压氮气还是其他的惰性气体。所以管壳到外界空气不是直接接触 ...

记得把灯芯擦干净,手上的油脂抹在上面有可能是导致通电高温后破碎的原因

网友:
小昆虫也能灭掉?有空我也做一个试试,过敏性鼻炎患者离不开紫外线灯和空气净化器,现在用这个只能杀螨虫,对猛虫子毫无效果

网友:
这个不错,就是太费电了

网友:
灯丝是加热汞产生蒸汽,里面有个双金属触点加热后会断开,灯丝就不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