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LG微波炉更换云母片后还是冒火花

楼主(2021-01-15):
几天前使用微波炉 只要一打开开关 就会在微波炉 顶端那个固定管子的那个胶木块那里冒火花 很亮的那种光 有点像电焊的那种、

然后在网上搜了一下 看好多都是云母片的原因 我也网购回来 可是昨天更换后 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故障 火花毛的依旧闪亮

请大伙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
应该不会是云母片的原因,把上面整个发热管和固定座拆下来清洁一遍试试

网友B:
太脏了,先弄干净再说

网友:
你再折腾几次,磁控管就挂了

网友:
还好没出人身伤亡事故,去找修理工去修吧。

网友C:
红圈这个管子,是烧烤加热管吧,不是磁控。。

你把磁控拆开,估计天线帽都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会是云母片的原因,把上面整个发热管和固定座拆下来清洁一遍试试

那个固定座上有个梅花的螺丝 我试了拧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脏了,先弄干净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这个管子,是烧烤加热管吧,不是磁控。。

你把磁控拆开,估计天线帽都糊了。 ...

什么意思呀  你是让我放弃不要修了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这个管子,是烧烤加热管吧,不是磁控。。

你把磁控拆开,估计天线帽都糊了。 ...

你说的那个磁控再哪里呀?怎么打开

网友D:
微波炉面板上应该有选择只用微波不用烧烤的模式吧!只用微波模式看看还冒不冒火花。是不是烧烤管外壳坏了!这个部位的问题应该和你换的云母片没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微波炉面板上应该有选择只用微波不用烧烤的模式吧!只用微波模式看看还冒不冒火花。是不是烧烤管外壳坏了! ...

嗯 这款微波炉有烧烤功能和微波 解冻功能 我一直是用的微波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嗯 这款微波炉有烧烤功能和微波 解冻功能 我一直是用的微波功能

微波被孤立的金属体吸收会“打火”,跟云母片无关,可以把烧烤加热管以及冒火的卡子全去掉,再看看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微波被孤立的金属体吸收会“打火”,跟云母片无关,可以把烧烤加热管以及冒火的卡子全去掉,再看看咋样? ...

好的 我试试看 估计不好拧 那天我试过了 拧不动

网友:
烧烤功能不用的话,建议拆掉加热管就妥了

楼主:
啊 还有这种操作 长见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