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关于U盘磨损均衡算法的问题

楼主(2021-01-15):
大家好,我最近买了个U盘,我是想把它插电脑上,然后工作的文件都放里面,然后就直接在里面编辑。U盘是某顿的DATA TRAVELER 100G3 128G, 95大洋。

然后我发现一个数据安全问题,这个U盘芯片铠侠的TLC-16K,寿命有限,主控是群联PS2251-09(用chipgenuis看的)。
我就想,如果我打开一个world文件或者任何其它文件,然后一天修改并保存了10000回,那是不是存文件的这一小块TLC就会被磨损10000次?那岂不是很快就挂了?

所以我想问问大家,谁知道这种情况,就是在U盘上打开一个文件,然后不停的修改,它会怎样工作么?会去做磨损均衡么?

是不是这一小块区域会很快挂?
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能把它像我上面设想的那样用了。所以求教大家,谢谢!!

210116更新:
我做了个实验,用U盘存1个文本文档,然后用winhex去看他把这个存在那个地址。
然后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
无论你怎么编辑,只要保存,它绝对是在复写当前存的那个地址的值,而不是所谓的“磨损均衡”而去存在别的地址。
最恶心的是!!!!如果把它删了,再存进一个文件,它以然会复写这个地址。
由此可见,这玩意儿根本就没任何磨损均衡算法,它就是傻不拉几的不停的在写那个相同地址,由此判断这个U盘
就算每天在机械盘上编辑,然后复制到U盘上,即使这样的操作,假使每天做5次,那也就能用100天就到了TLC的寿命了。

所以还是要么弄个机械硬盘和移动硬盘盒,要么弄个SLC的吧。但是即使是SLC的也不是很靠谱,因为编辑的时候,或者覆盖的时候,它总是在写那一个地址。。

不知道对不对,但是用winhex去看文件的二进制内容和地址的时候,它确实总是在操作那一小块区域,估计是主控太垃圾??

补充内容 (2021-1-17 19:29):
210117:有个哥们说有FTL映射,事情有了转机。那么问题就是如果打开1个文件,编辑500次并保存,它实际上是改写原来的物理地址内容还是写空地址?

网友A:
U盘一般没有均衡磨损设置吧。

因为不是经常持续通电的,均衡的话,突然拔掉,数据搞坏了;这不比ssd。

但是就算那一块坏掉,固件会用冗余块替换的,那么大容量,也不容易冗余块用完。

网友B:
磨损均衡应该是存取删除吧,应该不是针对单文件读取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一般没有均衡磨损设置吧。

因为不是经常持续通电的,均衡的话,突然拔掉,数据搞坏了;这不比ssd。

估计也不行吧,TLC只有500次,我弄个WORD修改了500次,就有坏的了。
那没几天就折腾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损均衡应该是存取删除吧,应该不是针对单文件读取修改。

嗯我估计往里存时候估计有算法。但是编辑保存时候,它不会保存在新的位置么?那不是就省寿命么

网友C:
普通的U盘主控一般木有磨损均衡
基本都是通过SA区去进行ECC纠正,修正不了的那就直接损坏文件了。
如果刚好坏在固件区,盘直接不识别

网友D:
频繁操作一般是在缓存里面,退出U盘之前才写盘

还有些U盘会有2-5G的SLC部分,碎片化文件都是先在这一块做

网友:
赶紧换了吧,弄两个小的别弄一个大的,越大的TLC、QLC的可能性越大

别想着磨损均衡,即使有也是存在很大不足的

网友E:
95大洋你若弄个SLC的32G放心大胆用

网友F:
文件读写操作并不是在固定的文件块中直接操作,而是在缓存中,最后写盘时也不是直接写到原块中,多数情况是写到另一个扇区块中,然后再将原扇区块从文件的链码移除并加入新的块链码。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繁操作一般是在缓存里面,退出U盘之前才写盘

还有些U盘会有2-5G的SLC部分,碎片化文件都是先在这一块做 ...

U盘还有缓存啊?木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95大洋你若弄个SLC的32G放心大胆用

现在去哪卖SLC优盘啊,只有DIY的,而且还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U盘主控一般木有磨损均衡
基本都是通过SA区去进行ECC纠正,修正不了的那就直接损坏文件了。
如果刚好 ...

这个群晖的2251应该多少都有均衡算法吧,不好而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件读写操作并不是在固定的文件块中直接操作,而是在缓存中,最后写盘时也不是直接写到原块中,多数情况是 ...

你说的是真的么,如果是真的那其实就最好了,那就可以像我说的那样用了?我刚才用WINHEX去看那个被修改文件的扇区,我存了很多次,发现他一直在同一个扇区啊,没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文件读写操作并不是在固定的文件块中直接操作,而是在缓存中,最后写盘时也不是直接写到原块中,多数情况是 ...

就是要不停的写入,因为怕死机丢进度,所以我习惯每隔几分钟就按一下保存。

网友:
U盘主控基本都有平衡磨损,但是性能很弱,比没有强一点。我做过实验,用文件占用有坏块的位置,但是时间一长,改写文件增多,会发现之前占位用的文件被移动了,之前发过贴。不过直接在u盘上改写word肯定是在谋杀U盘,还是放在硬盘上读写,搞定再存到U盘里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U盘主控一般木有磨损均衡
基本都是通过SA区去进行ECC纠正,修正不了的那就直接损坏文件了。
如果刚好 ...

大佬,也想问问3350+USF TLC 的做WTG是不是不耐造啊,3350好像也没TRIM

网友G:
引用 楼主:
现在去哪卖SLC优盘啊,只有DIY的,而且还很少

不要看不起DIY,比渣士顿强一百倍

网友:
可移动存储不是这么玩的,当心掉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看不起DIY,比渣士顿强一百倍

关键哪有靠谱的啊?给推荐个?或者你做个卖我?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