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东莞市茵莉电子的5V 1A电源适配器,大家看能用不?

楼主(2021-01-15):
就正面有几个元件,背面毛都没有,懂行的看看有没有安全隐患?

网友:
就做工来说,还过得去,至于能不能用,要上电试了

网友:
元件看起来还行,5V1A的,还想要堆料?

网友:
做工,用料还可以,不是山寨货。

网友:
做工还过得去,电流小了点,不像是山货。

网友:
看积分商城里的5C2A的适配器,应该可以 。
这款次级的稳压管呢

网友:
这个算得上良心产品了。

楼主:
这个母口中间那个塑料断了导致脚折了,刚换了个新的母座,用万用表打了有5V,其它几脚相互间无电压,现在插手机不充电,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母口中间那个塑料断了导致脚折了,刚换了个新的母座,用万用表打了有5V,其它几脚相互间无电压,现在插手机 ...

东西是正规的。安全性没问题吧。

USB口看看和原来方向是不是一样的。看看数据脚,如果电路特殊,可以考虑改成数据脚悬空互相短接

网友:
太能用啊,再烂的单管,半波,无光耦,初级反馈的不超过10个件的山上的我都敢用哈哈哈

网友:
用上5V1A就用双面防潮玻纤pcb ,喷绝缘阻焊防护漆,焊点饱满,全隔离,安规电容,也打防震固定胶了, 算是正经产品了

有些5V2A 也还用电木纸板,单面的铜箔,比这个省更多,连壳子都是非常差了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是正规的。安全性没问题吧。

USB口看看和原来方向是不是一样的。看看数据脚,如果电路特殊,可以考 ...

一不小心大力出了奇迹,虽说能飞线,问题是外壳没法固定,没得玩了...

网友:
5V1A的这做工看着还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