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Galaxy A51 EP-TA20CBC不同时期的差异

楼主(2021-01-15):
最近买了个便宜的5G手机,网评说耗电大,无线网速特慢,所以到手先试试(是老婆用的)
没有网说的问题,三星自己的CPU比不上高通,但比联发科好些吧。

今天主要是对比原配适配器,手上16年买的三星手机适配器是和它一样的。
插上充电头,电流1.6A 电压7.2V,感觉是适配器的事,赶紧找出旧的对比,结果旧的是9V,1.67A。
这个新手机是原封未激活,国行的。适配器是原配的, 要是TB单买肯定当它是山货。

空载220V处的电流  0.12mA

3.09mA

带同样的2A,新的没线补也就达不到2A

手机开快充,新的电流达到了,电压只有7.2V,过一段时间稳定在7.0V。
测了纹波电压新的要比老的高一倍不到点(5V 2A时测的纹波),但都不高在正常范围内,说明输出电解的容量没缩水。
今天室温19度,手心摸不住适配器顶层一分钟(烫手)

手机没问题,这个适配器正常用也没问题。
(懂行的请指正,或许9V,1.67A ,实际7V就是这样的)

网友A:
最喜欢用的就是5.3v2a的头子了,手里面的快充基本上都是吃灰…咸鱼撸了几个三星5.3v的用了几年了…快充的电量真的不怎么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喜欢用的就是5.3v2a的头子了,手里面的快充基本上都是吃灰…咸鱼撸了几个三星5.3v的用了几年了…快充的电 ...

老的有线补,新的没线补,我这新的慢充(5V)电流只到1.65A。

现在都是大功率适配器大电流快充,对电池质量要求高。
自己改用,5V2A, 那电池绝对不会怀孕。增寿

便宜的A51,用的是三星CPU, 没想到长时间看在线视频,机身室温,9V,1.67A充电机身室温。
4000mAh 也很耐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的有线补,新的没线补,我这新的慢充(5V)电流只到1.65A。

红米Note8Pro4500毫安的电池吧,原装的快充也就买回来的时候试了一下,咸鱼上撸了5个5.3v2a的头子,送人3个还剩2个…现在快充也就是我在车上用用,纽曼的快充头子…外出有小米新一万有快充……快充充满的电用不了一天…5.3v2a头子充的一天用不完…一年多的数据……

网友B:
确实联发科最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米Note8Pro4500毫安的电池吧,原装的快充也就买回来的时候试了一下,咸鱼上撸了5个5.3v2a的头子,送人3 ...

快充手机的电池,厂家肯定要用好一点的。自己改用5V2A 对电池更好。

我只知道快充(大电流)肯定短寿,但会充进少和耐用? 以后我留意看看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联发科最菜了

我个人感觉化为还要差些

网友C(2021-03-01):
谢谢分享。。。三星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三星还是不错的。。。。

是的

我苹果索尼买不起, 下次就买三星,里面干净监控少些

网友:
我也有个三星的充电器 9v 1.67a,9v输出时电压8.8v,楼主这个才7.2v,是不是线损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