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后楼WDS中继信号不足,求DIY天线指导

楼主(2021-01-15):
前后楼的楼间距大概六七十米,隔着两个窗户共4层玻璃还有一两片木板,用路由器中继完全搜不到信号,求指点,是不是做个高增益的天线把路由器天线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可能要指向性强的天线吧,并且对准

网友A:
b站有个铜片做的天线你可以看看

网友:
二三十米还好说 这个有点远了 附近有其他信号干扰吗 而且就算勉强中继上了 体验会很差的

网友:
搞个信号放大器,可能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站有个铜片做的天线你可以看看

毛子做的那个N个铜原片那个视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简单用铜丝做个双菱或四菱天线(老站有很多做天线的创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369 ...

非常感谢

网友:
用网桥试试 ubnt

网友:
条件允许还是牵一条网线最稳

网友:
无线架设最好天线可视条件下 (即a点天线看见b点天线)用网桥比路由稳妥。如果A点和B点障碍过多,建议网线和光纤

网友:
哦都是高手!留个记号!

网友:
放窗户外面效果会好很多。尤其是5Ghz的信号。

网友C:
自己做双菱天线或者直接买个带定向天线的路由器也行。
我前段时间买的百米2路由器28一个,刷机后中继/蹭网不要太好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自己做双菱天线或者直接买个带定向天线的路由器也行。
我前段时间买的百米2路由器28一个,刷机后中继/蹭网 ...

请问什么品牌的路由器,并请指教刷机方法,谢谢!

网友:
太远了体验感很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什么品牌的路由器,并请指教刷机方法,谢谢!

型号我不是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刷机自己搜一下不就有了

网友:
要效果好还是上网桥

网友E:
这个我最有经验了,效果不错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我最有经验了,效果不错的说

网桥效果不错?我要最低成本的呢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