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际养生壶不开机换数码管修复

楼主(2021-01-15):
天际养生壶插电嘀一下,按开机键,没动作,以为按键坏了,用表测了没问题,对整个电路板的元件都捡查,没发现问题,把阻容降压电容换了也没开机,后来发现数码管的第二个管没显示,网上买了个共阴数码管装上,试机,开机了。

网友A:
数码管竟然还影响开机,那位高手分析下原理

网友:
这种板子连个开关电源都没有,都是靠阻容降压供电,就是左上角那个电容和电阻,整流等检查一下了。首先检查电源部分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竟然还影响开机,那位高手分析下原理

二极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竟然还影响开机,那位高手分析下原理

按键扫描和显示驱动IO复用 数码管短/漏电导致按键检测不到 这种故障挺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