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0.5元以内的51单片机有没有?

楼主(2021-01-15):
纯IO就行,能带个串口、ADC最好。关键是IO要14个以上,体积要小点。QFN或是SSOP均可。需求量不多就5K左右,单片价格在0.5下,必需是FLASH或MTP的

网友A:
相对别的零配件来说,做为心脏的单片机价格真的是太低了,连一个电容都比不上,真替单片机厂家难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对别的零配件来说,做为心脏的单片机价格真的是太低了,连一个电容都比不上,真替单片机厂家难过 ...

我也很同情厂家,晚上请姚老头到家里喝两杯压压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很同情厂家,晚上请姚老头到家里喝两杯压压惊。

二手的 拆机货  应该很多

网友:
现在这个时候,估计是不太好弄,OTP现在都涨价上天了。

网友:
你的5毛钱是美金嘛!现在新塘单片机N76E003 都涨价了!

网友:
量太少了 拿不到 烧录器都几K

网友:
IO14个以上…还有外设…

网友:
你这个配置+价格+量,月5k估计勉强可以,共5k不存在,尤其现在啥都涨价,如果有记得通知我,我也要5k。

网友:
晚上会有. 白天一般没有.

网友:
现在小牌的MCU都涨价不少.  而且是明显的涨价.

网友:
辉芒单片机,可以上网看看。价钱7毛左右。。。。

我也打算用这款来做点小东西

网友:
太便宜的单片机烧录麻烦,而且编程不容易啊。

网友:
即使100万片,总共才50万元,还不够新开版;
所以只能在定制品里比如别人做过相同的产品。
换个角度,5K量,哪怕从2.5降到0.5,总共才1W,还不够新U的学习成本,
思路就错了,是我毫不犹豫用最熟悉的U做,这个量考虑啥U价嘛!
PS:便宜U一般烧写器贵上天。

网友:
现在单片机价格都上天了,IC产能吃紧。

网友:
现在感应单片机都搞得没普通IC的价高了,感应台系的都把低端8位直接做到低价了。0.5以下的OTP的就有

网友:
otp便宜,不过不是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