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哪个大哥给推荐个充电电锤,小弟万分感谢。

楼主(2021-01-15):
TB或者京东都行。便宜性价比点的。
可能不经常用,但是又手痒。每次用的时候都去借别人的感觉不方便。
又不想随便买个,害怕偶尔用一下,隔段时间再想用给坏球了。
TB 看了一天了 分不出所以然来,感觉都是刷单的。

网友A:
裸机160左右  自己买电池壳网上有代组150左右 推荐牧田款

网友B:
充电东西不够力的,还是老老实实买个有线的。成本就摆在那里,充电肯定没有有线的耐用。

网友:
真不常用的话就不一定非要买锂电锤了,相较于220V插电款,低端充电款隔段时间再想用才更容易坏球呢。主要是廉价锂电池本来力道就不行,多串后就更不靠谱了,而同价位插电款电锤似乎找不到用过之后再用时轻易掉链子的理由。

网友:
大有5401,咸鱼上一电一充不到600

网友:
不常用又要买充电的,这有些矛盾啊

网友:
我手上一大堆各种坏电池,都在苦恼了,快递又不能发,感觉是定时炸弹。

网友:
充电小凡的,或者大艺的,插电用奥奔的,用过小凡锂电钻感觉可以有劲,电池容量足,奥奔我感觉力气大,冲击力大,机器发热小,比某东的好用多了,用的不多买插电的26就够用了,

网友:
锂电需要维护,插电款相比之下更适合你

网友:
大有5401,小黄鱼或者拼夕夕,一电500多!

网友:
上个月刚买了一个迪钻三功能的,力气大,牧田款电池,座充,配的电池实测2.5安时,连续打几十个孔是没问题的,性价比应该是最高的了。

网友:
可以看我的帖子,充电的不好用力气小,电池不耐用,还是插电的,方便耐用,价格也不贵

网友:
当然是咸鱼上的5401啊!

网友:
5401双电4.0中国心❤600官方五折机不错

网友:
大有5401还是值得推荐的。

网友:
5401不二之选,用了正规品牌锂电,用不回有线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裸机160左右  自己买电池壳网上有代组150左右 推荐牧田款

大哥,我问依稀啊 应该在TB怎么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东西不够力的,还是老老实实买个有线的。成本就摆在那里,充电肯定没有有线的耐用。 ...

好的好的,我考虑一下。因为不常用不担心续航,再加上充电的确实省事。感谢感谢。

网友:
买个充电电锤放着吃灰?等电池放坏了可以玩折腾,说明你真的很会玩

网友:
大有5401不解释!用了三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