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康佳电视32寸不显示

楼主(2021-01-15):
这个电视就是看着看着就不显示了,有声音 初步判断是背光灯坏了,话说康佳的电视这个烧灯条是个通病,质量堪忧啊!
拆开后盖

主板参数

拆下边框和底座

中间安装灯条的过程忘记拍照片了
这是买来的原装灯条

通电试试效果 OK完美

剩下就是装机了,借用吴彦祖维修厮的口头禅 插电开机OK,屏幕轻松点亮

结束

网友:
搞好了看电视过年,过不好卖废品过年

网友:
网上有个维修人员,换完灯条之后把限流电阻改了。

网友A:
这个保修三年吧。。。19年下半年的机器叫人来修啊。。。

网友B:
绿波大电容
把那几个限流电阻拆开两个,应该背光会更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保修三年吧。。。19年下半年的机器叫人来修啊。。。

家里人把保修卡连外包装一起都给卖破烂了,崩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波大电容
把那几个限流电阻拆开两个,应该背光会更经用 ...

不知道你说的是哪几个限流电阻,也不敢随便拆,大佬求指导

网友C:
32寸的我自己搞定3个了,插电,开机,轻松点亮。手里还有个65寸的没敢动手。自己起屏肯定废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寸的我自己搞定3个了,插电,开机,轻松点亮。手里还有个65寸的没敢动手。自己起屏肯定废 ...

屏幕尺寸大的 得用工具最好用吸盘开屏会好些

网友D:
刚好家里32寸康佳的有声黑屏。不知道怎么判断是灯条还是主板问题。。

网友:
手电照屏幕没有图像。伴音正常。测试没有5V。灯条没有高压。测试时没有开机成功?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大佬提供图纸看看呀?

网友:
亮度调的很低是不是也可以,我家自己用的电视亮度最高调40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刚好家里32寸康佳的有声黑屏。不知道怎么判断是灯条还是主板问题。。

这种情况就把后盖拆开,找到主板的灯条输出接口用万用表测量是否有输出电压,如果有电压就说明灯条坏了,如果没有就是主板供电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