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奥克斯下置式饮水机

楼主(2021-01-15):
路边捡了个下置饮水机

背板破裂。

中部破裂。

盒子破裂。

扔了。。。。。。

楼主:
然后看了下,的确不错。

于是下单买了个。

整齐的很。

背板

标识牌

防伪码

正品

螺丝巨多。。。。。

背板取下。

内部构造

上水的马达。

这个应该是温控。

半导体制冷

放水口

接头。

上水水泵接头。

顶部聪明座

上置式的饮水机改了聪明座。

下置水瓶。

清洗下进水管。。。。。。运输途中脏死了。

网友A:
暴力快递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暴力快递的结果?

有可能啊。

网友:
         这是带水泵的

楼主:
这个节省力气。

网友(2021-08-31):
这个为什么那么静音

网友B:
做工是我见过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是我见过最好的了。

下置有个问题。

就是,断水后,换瓶子,需要重启一下。

网友C:
制冷1小时0.5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制冷1小时0.5升

制冷,还是靠冰块好一点。
速度快。爽~~~~~~~~一爽,几个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