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SM2259XT固态硬盘什么版本能开啊

楼主(2021-01-15):
请问各位大神,这个固态硬盘什么版本能开啊。谢谢!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标是不是打错了,看尾号 是B17 但是看主控是59XT 的应该贴的是B27  ,一般1TB2A的后面接N 才是对的,代表2DIE ,你这个后面居然是L 整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芯片了, 你用软件刷一下是什么ID 吧, 我提供软件给你 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标是不是打错了,看尾号 是B17 但是看主控是59XT 的应该贴的是B27  ,一般1TB2A的后面接N 才是对 ...

标不但是后打的,还是乱打的。

128G颗粒正常会打01T,而不是1TB

网友C:
以ID为准嘛/上ID图啊 杂牌子标就参考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标是不是打错了,看尾号 是B17 但是看主控是59XT 的应该贴的是B27  ,一般1TB2A的后面接N 才是对 ...

是这个吧,我是新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不但是后打的,还是乱打的。

128G颗粒正常会打01T,而不是1TB

买的是480G, 用58XT和59XT都开过,报错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ID为准嘛/上ID图啊 杂牌子标就参考一下就好

这是ID吧!

网友:
这是N18 的ID 你试试用2259+N18 的固件去量产试试 应该还蛮好开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标不但是后打的,还是乱打的。

128G颗粒正常会打01T,而不是1TB

楼主把图片贴出来的 不是TLC  而是QLC  的ID , 这个就是胡乱打的标!

网友(2021-11-15):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的标是不是打错了,看尾号 是B17 但是看主控是59XT 的应该贴的是B27  ,一般1TB2A的后面接N 才是对 ...

你好  在吗,,我也是这是个硬盘,能加个V吗18979958946

网友:
开卡成功了吗

网友:
看ID就知道是QLC。PF29F01T2ALCQH1。59的固件就那么几个,应该不难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