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完成第一个SM3267的双贴U盘

楼主(2021-01-15):
今天总算成功焊接来了一发双贴的3267写保护U盘
用的某鱼收来的写保护板子,颗粒来自雷克沙,双贴16gmlc颗粒
看下芯片信息,完全OK
一次性OK,跑圈也过
用上之前拆了的宝马U盘的外壳,打完收工

楼主:
多一嘴,3267ae其实开卡挺容易,无非是r43,44,r6,7,sb4的跳线,那个3d的稳压器根本没必要拆,之前失败的板子都对了一下,跳线都对,那么结论只有一个,就是那些板子有问题。这里提醒各位一句,网上的二手板子,虽然品相不错,但很多都有暗病,我就是受害者,大家如果想少走些弯路,最好还是买全新的吧,拆机板子太考验人品

网友:
速度不行啊,要上好颗粒

网友A:
这个板子那么少,还带保护,3267那么稳定,我贴了nw662双贴128,今天看到网上有一个同样的外壳,也带保护,居然是2551 群联的tlc tosp的,这个当时后悔买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那么少,还带保护,3267那么稳定,我贴了nw662双贴128,今天看到网上有一个同样的外壳,也带保护, ...

后悔啥,自己重新焊颗粒呗,要slc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悔啥,自己重新焊颗粒呗,要slc都可以

slc不行  我试过   贴7h和8h保证焊接完好  插电脑不认 短接都不认 各种板子都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