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车机不会接线

楼主(2021-01-15):
朋友送了个副厂的车机给我,我打算改家用,但是不会接线,淘宝上买的尾线不是原装线,需要自己找正负极接,哪位高人帮我看看正负极吧

网友:
光这点图怎么找?给个大图啊!

网友:
找到大电容一般1000uf以上,顺线路找上去有扰流器和大电流二极管然后顺藤摸瓜就是了

网友:
正极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负极  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喇叭  喇叭  喇叭  喇叭

网友A:
12V+   空  空  空  L+  R+  L+  R+
GND   ACC 空  空  L-   L-    L+  R+

按上面接上,右边8个是4路喇叭输出,试试

原则是 12V GND 接电源,找到ACC 也就是钥匙开关线,接12V+ 开机

网友:
左起下是负极

网友:
图片太简单,我就说简单,
一般正负极会粗点,外壳是负极,acc自己找吧!

网友:
通常电源输入正负会有个大二极管防止反接和吸收浪涌的。现在你知道怎么接了吧……

网友(2021-06-18):
车载导航电路板烧了洞,正在查资料。

网友:
负极接铁皮,正极接个12V灯泡挨个捅,亮了就是正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   空  空  空  L+  R+  L+  R+
GND   ACC 空  空  L-   L-    L+  R+

远看好像韩文

网友:
上面不是印刷了定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