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华为全屋WIFI的分机

楼主(2021-01-15):
Hello,大家好,差不多一整年没见啦~好想念大家呢~年关将至,天南海北的兄弟们回家过年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我们这里因有报道无症状感染者提前放假

今天拆解一个华为全屋WIFI,通过市电传输信号的,研究下传输原理

还以为能是自家芯片

网友A:
市电传输个屁,明显是无线桥接这类的...

网友:
AR9331的无线AP好像很普及……
QCA6410是业界最高整合度的解决方案,在单一芯片内同时整合了内存、10/100以太网PHY、模拟前端/线路驱动器和电源管理单元。采用QCA6410芯片的适配器整体耗电量不到1.8瓦特,可帮助客户开发出业界最小巧的适配器设计,并能实现超低功耗。
AR9331是一款高度集成的,低成本的IEEE 802.11n 1*1 MIMO Wi-Fi SoC,适用于低端无线路由器,无线AP等产品。AR9331采用了MIPS 24Kc内核(这与Mediatek RT3352非常像),集成了1个五端口百兆以太网交换机,1个USB 2.0接口,1个DDR/DDR2控制器,单片即可实现完整的无线路由器产品。
(网上摘抄)

网友B:
所以这就是个自带电源的无线路由器呗
充电器+路由器=高科技产品。
果然 以前诺基亚时代是科技以换壳为本
现在是科技以缝合为本
明天我就发明个把电磁炉和高压锅塞到洗衣机里面的东西
叫电磁炉高压锅洗衣机
一个产品 三种功能 然后搞一些高大上的概念 什么一机多用啊 节约空间啊
最后卖他个9999 收割一波智商税

网友:
不用,真的不用。

网友C:
提前放假这么爽,楼主在哪

网友D:
做工很好啊,内存颗粒都用屏蔽罩了。不知道和无线中继相比,哪个更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市电传输个屁,明显是无线桥接这类的...

看清楚黑色热缩管包的是什么元件再发表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这就是个自带电源的无线路由器呗
充电器+路由器=高科技产品。
果然 以前诺基亚时代是科技以换壳为本

这事菊花干就是创新就有人捧。别人干就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很好啊,内存颗粒都用屏蔽罩了。不知道和无线中继相比,哪个更好。

这个稳定性还是比较不错的,就算断网,很快就会自动重新链接,不用经常手动调整,就是网速不怎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清楚黑色热缩管包的是什么元件再发表意见

是线圈,传输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前放假这么爽,楼主在哪

培训学校,现在疫情,孩子都请假不来上课 ,我们自然也就放假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培训学校,现在疫情,孩子都请假不来上课 ,我们自然也就放假啦~

东北那嘎达?

网友F:
引用 楼主:
培训学校,现在疫情,孩子都请假不来上课 ,我们自然也就放假啦~

原来培训学校的老师啊,有没有过超越师生友情之外的友情发生?

楼主(2021-03-22):
长春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培训学校的老师啊,有没有过超越师生友情之外的友情发生?

有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