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凯普乐大K WS66C智能插座满血复活,博联智能APP配对成功

楼主(2021-01-15):
前面购买了一些论坛里面的大K(vcijj坛友拆机),贪心测功率就要了风眼的版本。哪知道没有挺过一个月,平台挂了。放着吃灰了好久,前面也研究了一下,准备上ESP8266的。后来想想不怎么合算就放弃了。 现在闲着又没有什么事就又拿出来了,参考论坛拆机贴里面说的采用mtk7681无线芯片,回复也有说博联也有这种方案的。刚好手上博联的东西比较多,就一一进行拆机查看,FA1 WiFi控制盒是这种方案而且还是外挂FM25F存储器的方案。脑袋一热就想试一试,拆25F上编程器一条龙测试。换好以后还是不行,蓝色灯闪烁无法控制,想到应该是IO接口不一样,就开始跑芯片确定引脚。改好以后正常了,按钮也能控制了。心想有门了,上博联的博联智能app配对也成功了(这里一个爆坑博联采用MAC地址识别产品,而MAC是存储在固件里面的。这里又浪费很多功夫。)上干货了。

第一步拆机上编程器,这个就不详细说明了。

FM25Q32

重要的来了,看仔细了。
请定位 0x00017000位置。改MAC地址只能改红色的6个数,改了前面的会不识别。MAC地址是顺序的,自行参考修改。如果重复了请再次修改。

下面开始电路修:

原始定义为1:灯低电平触发。2:继电器开关低电平触发。3:按键开关低电平触发

下面修改为1:灯。2:开关高电平触发。3:继电器。

我改的接线示意图,开关的100欧姆电阻可以抛弃,也可留着。继电器的电阻移到相应的位置,如果没有种颗电阻会不停的开关闪烁。

按钮改造,我焊线的一端需要挑起不要对地,因为按钮需要高电平触发,原本是低电平触发所以需要修改。

全部完成了就可以开始博联智能APP配对,愉快的玩耍了。(配对有坑:配对时一定要他超时以后,返回主界面下滑刷新以后才会弹出发型新设备。

网友:
感觉这样改完不太安全,之前也买过这个,平台倒闭后就卖掉了。

网友A:
不错 手里也有几个 之前是用博联的一个app软刷的

楼主:
特别提醒:修改的地方为3.3V低压模块,背后有测试点,如需插电请合上外壳,DIY安全第一。

网友B:
MAC地址只能一个个试?计量功能是否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C地址只能一个个试?计量功能是否可用.

MAC地址可以输入原本盖子上面后六位数就可以,主要是怕重复我把中间随便输了字母。反正我测试了一下午没有找到重复的,而且拷贝是这个产品真的很小众。6位数加上字母。可以很大是范围了。计量功能搞不定,因为是备份的固件。

网友:
厉害,这种插座有玩头,现在的智能平台不互通是大问题,手机里app就3、4个,还不能联动

网友:
过几天博联就把未经许可的全部踢下线了,未经允许占用服务器资源

网友:
问个问题我有个wifi插座现在是连不上网,红灯蓝灯一起亮,按复位按钮也不管用后来把esp8266芯片换了还是同样故障不知是什么毛病,引起这个毛病的原因是家里的电线接触不良,连续闪了好多会儿就这样了。

网友:
先标记,家里有几个吃灰呢~有空搞搞,谢谢大神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错 手里也有几个 之前是用博联的一个app软刷的

兄弟共享下 嘿嘿

网友:
家里几个吃灰,谢谢,等有时间折腾一下

网友:
如果是可以把电量统计用上,那就是真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共享下 嘿嘿

同求啊,这个拆起来确实麻烦啊,软刷就最好了

网友(2021-02-25):
引用 网友C:
兄弟共享下 嘿嘿

几年前搞的 软件是叫博联透传还是啥的都忘了。。。

网友:
这个厉害了啊。

网友(2021-04-29):
谢谢分享,我差点m币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A:
不错 手里也有几个 之前是用博联的一个app软刷的
求分享APP和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