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拆海尔滚筒洗衣机XQG60-10866

楼主(2021-01-15):
最近天冷,衣服好像甩不干,而且运行时间也长,好像程序乱了。拆

以前没有接触过自动滚出洗衣机,慢慢猜 慢慢想

从这里能看到的

拆下顶盖

皂盒

准备拆开看看电脑板

其实不用拆皂盒上的水管,拉开前皂盒,有三个螺丝,拆下就可拿下前面板而不动皂盒上的水管

继续拆

记下接线

拿下板子

背面

这个是板子型号吧,买的时侯要选对这个

这里有印字

这里有稍许碳化

因为有防水胶,元件看不清,测量也固难
这两个可见印字

继电器看一看接触好不好

板上丝印标出脚位功能

两个不保险的电容准备给他换掉

换好

这里处理好

在测量继电器时不小心挂了一个芯片,刮掉胶看下

从料板上拆个

换好后测试,电脑板没问题,各继电器吸合有力

电脑板接线示意

用快洗程序洗了几件衣服,发现最后4分钟水排不干净,似乎外筒内还有很多水。
清理排水口过滤网,拔动排水电机的叶轮转动也很通畅

又洗衣服测试,重点是排水部分。
发现要排水时,排水电机嗡嗡响很长时间才开始排水 ,怀疑排水电机不好 ,放倒洗衣机 ,再往下拆

主电机还能坚持

拆下排水电机,

直接接电测试,发现有时不转,叶轮在原地振动。拆

转子是密封的,叶轮好像部分是固定的,拉不下来

这个还能凑合着洗啦 坏了就完蛋了 ,买个新的吧 。
把皂盒清洗一下先装回去

等新的排水电机到了换个新的吧
谢谢观赏 !!
祝坛友们周末快乐 !!

网友A:
我是看到全裸两字才进来的,可惜看到的不是美眉。。。。。

网友:
谢谢分享。。。。。大婶,你太能干 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又可以开干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到全裸两字才进来的,可惜看到的不是美眉。。。。。

有敏感字吗?

网友A:
回复错了。这次复制失败,粘贴另一帖子的回帖。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都是牛人啊,想拆就拆,我们家用了十年的西门子洗衣机最近老是在进行到脱水之前就自动停止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要单独选脱水,有时又一遍全下去了,

网友C:
这两天家里服役10年的三星滚筒也坏了,拆开发现电源板高压滤波电容炸了,但是电源板和控制板正反两面各灌了4mm左右的胶,换都没法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错了。这次复制失败,粘贴另一帖子的回帖。

凡帖必回,好坛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家里服役10年的三星滚筒也坏了,拆开发现电源板高压滤波电容炸了,但是电源板和控制板正反两面各灌了 ...

家里另外一个小洗衣机也是控制板灌满了胶 ,低压滤波电容失效了。用强光手电照着跑电路,把在电路板有元件这一面,胶上面扣了个洞,找到这个电容连接的另外两个元件管脚,把电容焊上去,满血复活。

网友:
等楼主后续换电机,再看看修好没有

网友:
好详细,大件家电不好折腾

网友:
貌似海信也不错

网友:
拆得详细,偶家海尔波轮用了10几年还没坏

网友:
这芯片有备货,挺好!

网友:
各位用10多年的可以换了,洗衣机内桶已经脏的惨不忍睹了

网友:
厉害了,恭喜找到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都是牛人啊,想拆就拆,我们家用了十年的西门子洗衣机最近老是在进行到脱水之前就自动停止了 ...

论坛坛友家电寿命较长,我的海尔克琳最近不洗涤不甩干了,也正在排查?只是,我开展的工程不如楼主这么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两天家里服役10年的三星滚筒也坏了,拆开发现电源板高压滤波电容炸了,但是电源板和控制板正反两面各灌了 ...

我用了22年的海尔克琳最近不转了,怀疑也是电路板,谢谢你的帖子,我也该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家里另外一个小洗衣机也是控制板灌满了胶 ,低压滤波电容失效了。用强光手电照着跑电路,把在电路板有元 ...

高人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