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因闲而残的双飞燕鼠标OP-520NU

楼主(2021-01-15):
别的鼠标是因勤才变残,这个鼠标相反车间工位电脑所配,因车间脏乱的环境,加之平常又少操练,放久之后就因开关触点氧化,左右按键均失灵了…………。

老货

肚脐眼小点,就称针光鼠了

暗藏玄机

拆开,有股很山的赶脚

背面显得特山

开关是国产华诺

开关参数

先拆左键,看看结构,不是很复杂,按压弹片跳变,改变触点

可见触点氧化发黑了

固定触头也一样

动触点橡皮擦伺候,光亮如新

右键的固定触点还好

动触点一样氧化发黑

处理后

最后装回鼠标又复活,只是这样是为了折腾而折腾而已,相信也应付了了多久后,毛病依旧
经过拆装,发现这个华诺的开关弹片质量堪忧,材质相当软,稍稍不小心就被弄变形了

网友:
二燕做工本来就那样,我09年的台机第一套键鼠就是二燕的,鼠标做工跟撸主这个如出一辙,现在只记得鼠标太大用着不舒服,倒是皮碗的键盘还不错...

网友:
华诺低端的白点微动,用料确实不行,没凯华的低端用料足。

网友:
华诺按键,质量还可以。

网友:
这个号称能在玻璃上用,的确可以,不过用不了多久,就坏了。

网友:
这种拆修只适合单击变双击问题

网友:
这鼠标还不错的,值得换个微动再战。

网友:
上面的那个JS ……怕不是奸商的意思

网友:
我的x7快十年了 还在服役,没出过毛病

网友:
在那个时代,并不是差的鼠标。

网友:
我一直用这个样子的双飞燕,感觉很好用啊,大呼呼的,手可以搭在上面用,其他小的用起来太累了

网友:
凯华白点死的更快 不要求手感的话 可以换华诺贵点的微动 耐用的很

网友(2021-06-01):
这个滚轮刻度感很强

网友:
usb线有插座,就比山寨强不少。

网友(2023-10-12):
双飞燕鼠标拆解 OP520NU

网友(2024-02-23):
我一直用这款,前几天拆开清洗外壳放在小太阳上烤水,不小心把壳体烤变形了,今天在闲鱼上花20买了个新的,用习惯了

网友(2025-04-13):
双飞燕有的型号还可以,皮实耐用,入门CATIA时候用过一段时间,现在还是老老实实用罗技502X了

网友:
能够拆微动弄触点的都是有本事的人。那么小,我是宁可换一个。另外,判断鼠标好坏不要看元件多不多。就看线的那个接插件好了。垃圾的都是直接焊的。好歹双飞燕也是用接插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