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 windows原生编译入门指引(续)

楼主(2021-01-15):
接上: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8450

  --- 副标题是,如何构建36MB的完整编译环境,替代乐鑫官方600多MB的toolchain.
      (bin 2.3MB,+SDK 7MB, +编译器 26MB)

光说不练假把式,笔者把自己电脑里支持编译的相关文件提取出来;原来是我运气好,刚好装了mingw32+git.

其中mingw32里只用到了一个make,其他3个是依赖dll。
mingw32-make.exe
libgcc_s_dw2-1.dll
libiconv-2.dll
libintl-8.dll

git里用到了下面的exe,有4个依赖dll。
bash.exe
echo.exe
mkdir.exe
mv.exe
rm.exe
sed.exe
sh.exe

msys-2.0.dll
msys-gcc_s-1.dll
msys-iconv-2.dll
msys-intl-8.dll

其实mingw32与git依赖的dll是一回事,但是它们名字不一样。。。
笔者怎么知道是这些文件的,因为有procmon.
把笔者提供的bin文件夹,合并到到xtensa-lx106-elf\bin\,顶层的那个。
在纯净的XP里测试通过,没其他依赖文件了。
这些文件压缩后是2.3MB,+SDK 7MB, +编译器 26MB,整个编译环境一共36MB。

最后写个bat如下:
假设你的SDK与编译工具都在C盘根目录;
set path=%path%;c:\xtensa-lx106-elf\bin\
set SDK_PATH=c:/ESP8266_RTOS_SDK-2.1.0
set BIN_PATH=bin

记得一定要把python装好并加环境变量,因为编译最后一步要用到python。
编译只需要在上面三个set执行后,cd到工程目录,比如:\ESP8266_RTOS_SDK-2.1.0\examples\project_template\;
输入mingw32-make回车即可。
你会看到中间穿插很多/tmp目录找不到的warning,
bash非要在windows找/tmp,好在是不影响编译的。

  • · MCU|主题: 24, 订阅: 19

网友:
果然是系列文章,赞!楼主再来一些干货

网友:
!!!
SDK_PATH: G:/ESP8266_RTOS_SDK-2.1.0
BIN_PATH: bin

No boot needed.
Generate eagle.flash.bin and eagle.irom0text.bin successully in BIN_PATH
eagle.flash.bin-------->0x00000
eagle.irom0text.bin---->0x20000
!!!

看似成功了

python是2.7(建议这个版本, 要是3.x就要自己麻烦修改源码,比如像print不兼容)

目录结构:

ESP
      |-ESP8266_RTOS_SDK-2.1.0 sdk源码目录,修改makefile中SPI_SIZE_MAP?=4 为实际flash大小

      |-make_tools        mingw32-make和依赖的.dll、mkdir.exe等,以及python2.7所在目录

      |-xtensa-lx106-elf      交叉编译器

加上python2.7,工具、源码在打包后的大小约36mb (7z极致压缩)。

在ESP目录,建立批处理,内容如下

@ECHO OFF
set curDir=%CD%
set IncDir=%curDir:\=/%
set ELF_HOME=%curDir%\xtensa-lx106-elf

set MakeHome=%curDir%\make_tools
set PYTHONHOME=%curDir%\make_tools\python2_7
set PATH=C:\windows\System32;%ELF_HOME%\bin;%MakeHome%;%PYTHONHOME%;%PYTHONHOME%\Scripts

REM 注意/,不是\
set SDK_PATH=%IncDir%/ESP8266_RTOS_SDK-2.1.0
set BIN_PATH=bin

cd %curDir%\ESP8266_RTOS_SDK-2.1.0\examples\project_template\
cmd /c mingw32-make
cd /d %curDir%

执行结果的后几行

!!!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SDK_PATH: G:/ESP/ESP8266_RTOS_SDK-2.1.0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BIN_PATH: bin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No boot needed.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Generate eagle.flash.bin and eagle.irom0text.bin successully in BIN_PATH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eagle.flash.bin-------->0x00000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eagle.irom0text.bin---->0x20000
bash.exe: warning: could not find /tmp, please create!
!!!

据目前所知,如果很讨厌 /tmp 提示,就需要引用完整的msys32/mingw32,楼主上一贴的内容中有链接,那样总大小会到达1.6g。但不用去找mingw32-make、而是使用make就可以。

-----------------------
偶喜欢短小精悍~!

网友(2021-06-04):
此乃神贴一枚,备注留用

网友:
没事研究了下8266,回头再看这些就简单易懂了,不知道官方为什么搞出这么奇葩的编译方式,Arduino还好些,那个集成IDE编译简直是令人发指,乐鑫这是怕大家都学会买吗?

网友(2022-08-13):
自己也试着折腾乐鑫的ESP32,最真实的感受开发环境的搭建以及后续使用中出错debug,体验真心的差,真是上面的友友说的那样,乐鑫是怕大家都学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