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制作一个掏下水道毛发的小夹子

楼主(2021-01-15):
今天做一个小夹子

手中有个摩托车里程线,正好diy一番.

一头焊了个细铁管,下面穿一个弹簧.手往下一摁,另一头的爪子便出来了,松手后弹簧会弹回去,便把东西夹住了.

这是另一头加了个膨胀螺丝的空管,

管中的钢丝和小爪子焊连在一起.

上头手一推,底下的爪子头便张开了.

松手夹上个橘子皮.

夹上个剪子.

应该效果还行,演示完毕,谢谢观看.

网友:
这玩意和胃镜挺像的

网友:
挺好。可惜我用不到,我家面盆下水不是细管,翻板下水口出去就直接是50的地埋下水管。没有用软连接过度。装修的时候直接就做了1米高,买面盆的时候又挑了中间有粗孔的,直接套在50下水管上了。面盆下水直接插进去,玻璃胶+ 胶皮垫(当年没有卖的,都是自己剪的)密封接口。已经用近20年了。啥事都没有。

网友A:
淘宝有卖的,便宜。

网友:
来看一下做微创手术的工具

网友:
不错,旧物利用,有备无患~学习一下,以后有材料自己也搞个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卖的,便宜。

什么都可以花钱买,但是都用钱买的话,我们论坛存在的意义在哪?

网友:
难道你就是老九门的陈皮阿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