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恩巍电速热水龙头

楼主(2021-01-15):
直接上照片,最后发个原理图。需要3层楼,别插楼,谢谢。

单位换下来的,扔垃圾堆了,看着电源线不错,就拿回来了,顺便拆开看看内部结构

恩巍牌,网上查了一下,没见有这种样式的,不知道是不是山上的

冷,热,停三档,水路转换开关手柄不知道谁拧下了

触电保护

电源线带保护,质量不错

标称3000W,家用有点大了

固定件

电路在这里边

打开,看到电器部分

多拍几张,好跑电路画图

这个是水压控制开关,上边粘了一个像黄油的东西

细看也不像,反正在水位开关上也不对呀

不知道何方神圣,不理它。

清理后

静触点拿下看看,有点烧蚀了

水路转换旋钮

转下贴,别插楼

楼主:
水路转换开关旋钮

水路转换装置,冷热水路径不同

奇怪的形状,一进两出,一路直接出冷水,一路去控制水压开关,经加热器后出热水

出水口

出水管拿掉

水压控制装置

防烧和温度检测,已经烧坏了,应该就是被换下扔垃圾堆的原因

这个主体部分,单位工具不称手,拆不开,其实很简单,但离了工具就是拆不开

转下贴,别插楼

网友:
看着像是不锈钢材质的外壳,还不错。

楼主:
主体上部

到家之后,捅开了

先用锤子柄捅,把锤子柄都弄坏了

后来找了根方木才算捅开了

开始以为这是个单片机,后来发现就是一个温度表

阻容降压后的温度表,灌胶了

红蓝是电源线,黑的是温度探头

一次性的,全密封,坏了就得扔,没法更换

里边烧黑了,有水垢了

这种龙头寿命不会太长,水垢多了寿命就到了

最后上个原理图。可以看出,这个水龙头不怎么样,水温要靠手工控制水流大小来控制,水流慢温度就高,水流快温度就低。

开始还以为是用单片机控制水温恒温呢,跑跑线路才知道,这个显示器就是一个温度表。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谢谢,最近家里也买了,用起来很方便,快速,不知道寿命多久

网友:
专门来看看,考虑功率大了没有买。电表总闸被物管锁了,跳了麻烦。

网友A:
电热水龙头别买这种一个调节阀的。要买那种冷热水单独两个调节阀的。这种一个调节阀的主要问题就是关热水后,发热管余温会继续加热腔体内的水,有时候水压过大就会顶起压力开关从而接电干烧。就算没有干烧,短时间再开水,也会发现水温很高,容易烫伤,所以这装电热水龙头一般都要求用完热水后要把开关打到冷水档给发热管降温几秒才能断水。
而山字形冷热水独立调水阀的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一个热得快穿个马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龙头别买这种一个调节阀的。要买那种冷热水单独两个调节阀的。这种一个调节阀的主要问题就是关热水后 ...

谢谢分享

网友:
我家那个是那种老式的,只要装了接触开关不出一周就坏了,十安二六安的都用了,后来不用了,上电的时候还怕跳闸,漏电,结果用到现在没事,不知道为什么每个接触开关都用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热水龙头别买这种一个调节阀的。要买那种冷热水单独两个调节阀的。这种一个调节阀的主要问题就是关热水后 ...

谢谢科普知识,再买的时候一定注意

网友:
我买的也是这种,看拆机才懂工作原理

网友:
我家里一个海尔的也是这样的,用了三年了,冬天老婆不冻手了,很好用。

网友:
看着还行,关键是方便

网友:
漏电保护器还可以利用起来

网友:
数码管的线都压到破损了

网友:
3000瓦功率挺大的,单位原来用的热水器就是3千瓦螺旋型的,经常环。

网友:
3000瓦算什么,之前我也用过这种,一年就坏,之后我在橱柜里面安装了个壁挂式电热水器6000瓦,不是储水式,是直出热水那种,带温度设定显示,马云家卖一百多,电表换了60A的,到现在用了两年了没事,其实厨房短时间用,要不了多少电,而且我设定温度30°,关键是热水比燃气式来得快,
我表弟那边更变态,电热水器8000瓦,也是快速出水式,用来洗澡的,接的6平方电线,用好多年了

网友:
这种控温的反应呆滞,到达温度值时双金属片跳开,等到出凉水使双金属片跳回凉水温度已经很低了,造成热一杆冷一杆。
那个温度表加个热敏电阻当传感器大概能修好,做温度显示会不错。

网友:
我捡了一个装在水龙头后面的,3000W功率太大了不安全,也有个温度计,触电黑了不修了拆了,电热丝还没拆开得上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