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 xap1800gi无线ap面板,发现两个奇怪的接口

楼主(2021-01-15):
拆了个tplink的xap1800gi无线ap面板。发现两个奇怪的接口,能不能外接个天线提升信号强度?现在这玩意1.5米无遮挡,wifi握手速率200多mbps。。。

网友:
应该是出厂时测试无线信号的测试点吧

网友A:
Mini RF 射频测试座

网友B:
可以。
插座内部有个小簧片,当不插插头时插座的输入输出是接通的,信号经由插座和印制版天线接通。
插入插头后断开输出端,信号由插头引至外接天线。
然而,实践证明,板载天线和外接天线在障碍相同的情况下并无多大区别,影响Wi-Fi信号最大的障碍就是“各种墙”。
如果你的Wi-Fi信号只能靠近才有用,可以试试把插座的输入输出短接,还不行就是其他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 RF 射频测试座

用这个接口的外接天线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插座内部有个小簧片,当不插插头时插座的输入输出是接通的,信号经由插座和印制版天线接通。
插入插 ...

手机支持wifi6,这个ap支持wifi6,把手机贴到面板上,wifi握手速率573mbps。。。。明显不太对,wifi6应该能到1200mbps吧

楼主:
找到坑了,不是天线的问题,是AC控制器默认的频宽是20MHz(2.4G)/40MHz(5G),等于带宽速率降一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坑了,不是天线的问题,是AC控制器默认的频宽是20MHz(2.4G)/40MHz(5G),等于带宽速率降一半 ...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网友C(2022-06-10):
设置成80Mhz之后,握手速率也只有1Gbps,实际上传下载速度只能跑到60-70MB/s。。。后悔买这个了

网友:
拍下CPU型号看看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坑了,不是天线的问题,是AC控制器默认的频宽是20MHz(2.4G)/40MHz(5G),等于带宽速率降一半 ...

怎么解决呢?

网友:
呵呵,说的太客气了,说得不好听,就是厂家偷工减料,把天线省了

网友(2022-12-14):
CPU大概率是7621A

网友:
怎么没有正面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设置成80Mhz之后,握手速率也只有1Gbps,实际上传下载速度只能跑到60-70MB/s。。。后悔买这个了 ...

这速度这价格还不行么?当时你咋不直接上华硕或思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