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据说是朗科的SM2246en板子,谁有CE跳线分布啊

楼主(2021-01-16):
不知道谁有这种2246en的跳线,总共有34个RCE位置,自己试验了好久也没有头绪,不知道谁有这种的跳线图?已知4贴4CE跳线是1,3,5,7,17,26
想知道双贴16CE和双贴8CE和四贴8CE的跳线,不知道哪们大佬有?

网友A:
这不是朗科的板子么/2246EN+三星HFG颗粒/默认不就是土狗的么/你要贴啥颗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朗科的板子么/2246EN+三星HFG颗粒/默认不就是土狗的么/你要贴啥颗粒

要CE跳线,还有一块是双贴128G UKG的,跳线弄乱了

楼主:
有没有知道的,指点一下啊

网友(2021-03-06):
这种板子好像还有一个是2256k的,20多个跳线,也不知道为什么设计,0欧电阻不要钱吗

网友B:
找到了吗,这个板子的用料相当可以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了吗,这个板子的用料相当可以哦

木有找到,试了很久,跳线太多了,放弃了

网友C(2021-06-23):
这个我会,自己硬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会,自己硬找的

平常是16个跳线,这个是32个,好奇是怎么分配的,不过也只有见过这一种板子的奇葩跳线,

网友C:
是34个跳线,不是32个,因为很多CE没有直接连到焊盘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34个跳线,不是32个,因为很多CE没有直接连到焊盘上

幸好现在46EN的板子也不贵,这个板子感觉唯一的价值就是能4贴04T颗粒,因为有双缓存,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04T上2258H,也不知道这个板子为什么要这样设计,4贴双缓存,和那个单贴BGA316双缓存一样的奇葩,2246EN能开卡的单颗粒BGA316最大容量就是128G,上什么双缓存,这个4贴双缓存感觉还好一点,

网友C:
这个就是这种板了子的跳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这种板了子的跳线

虽然用不到,但是还是感谢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就是这种板了子的跳线

谢谢分享,试了很久吧

网友E(2022-02-10):
引用 网友D:
幸好现在46EN的板子也不贵,这个板子感觉唯一的价值就是能4贴04T颗粒,因为有双缓存,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 ...

2246EN能开卡的单颗粒BGA316(三星)最大容量就是128G,16DIE 16CE MLC 的K9UKGY8SC*但是2246EN能开卡的单颗粒BGA316(海力士)最大容量是256G,16DIE 4CE MLC的H27Q2T8CQB

我20年当时拿着这个双缓的板子,也是觉得贴个K9UKG浪费了,然后21年正好收了块H27Q2T8CQB的坏盘,就搬上去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2246EN能开卡的单颗粒BGA316(三星)最大容量就是128G,16DIE 16CE MLC 的K9UKGY8SC*但是2246EN能开卡的 ...

是的,这个现代颗粒4ce是256g,我的帖子里面是152的同样id颗粒,8贴开2t测试,其实316的板子还有一个更稀有的板子,是8贴316双缓存的,和这个单贴的算是最奇葩的设计,单贴双缓存,什么时候也没有出现缓存比颗粒贵的时候啊,ddr3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现代颗粒4ce是256g,我的帖子里面是152的同样id颗粒,8贴开2t测试,其实316的板子还有一个更稀 ...

你说的“我的帖子里面是152的同样id颗粒”,是这个帖子吗?
   流言终结者之:SM2246EN支持DIE数量,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051-1-1.html
现代的上了sata板子,英特尔上了8贴的msata板子,都是只能开112die
你的颗粒是H27Q2T8CEC-9R,ID为AD5A16F30070,36L 3DV2制程。参数是用的你早先这个帖子的?

   2246EN量产现代颗粒H27Q2T8CEC9R,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1917-1-1.html

我这个盘是H27Q2T8CQB-3R,ID为AD3E16AB464A,16nm 2D制程。参数是固件自带的

这两个制程一个末代2D,一个3DV2,差别还挺大的,也一样受112DIE限制吗?
——————————————————————————————

你说的“316的板子还有一个更稀有的板子,是8贴316双缓存的”,是这个板子吧?

单贴F1的CE分布是四通道*2CE

如果用8贴*16nm 2D制程的H27Q2T8CQB-3R+2贴1G DDR3 缓存,有希望挑战2TB吗?
或者至少可以7贴*H27Q2T8CQB-3R达到112DIE 1.75TB?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我的帖子里面是152的同样id颗粒”,是这个帖子吗?
   流言终结者之:SM2246EN支持DIE数量,http ...

哎呀,我还真没注意id的不同,抱歉了,就是感觉差不多也就没有太注意,想不到您才是收藏界的高手,难得一见稀有的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说的“我的帖子里面是152的同样id颗粒”,是这个帖子吗?
   流言终结者之:SM2246EN支持DIE数量,http ...

等等,我有2个颗粒是 b9r结尾的,好像和您的这个316是一样的id,我回去看一下,那个b9r的颗粒很少,c9r但是挺多的,152的颗粒,因为b9r的我也只有两个,就没法证实能否2t了,但是c9r得两个频率参数都改了不知道多少遍了,msata的双缓存8贴板子,想着是不是这样颗粒走线更好,也不行,实在是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