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改锂电后,电动车控制器欠压保护会启动,有解决办法吗

楼主(2021-01-16):
我的电动车是48V的电瓶,想换成锂电的,各位能推荐一家便宜实惠的吗?

电瓶改锂电后,电动车控制器欠压保护会启动,有解决办法吗

车子是爱玛悦豆TDR2113Z

网友A:
定压充电可以。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压充电可以。

可惜电压低了点,48v电池,好像充电器是50多V的

网友:
看起来这是一个通信电源模块,应该有配套的电池箱(柜)。
目测该模块有若干调节的地方,其中电压可以自行小幅调整,充电电流可以大幅调整,调完就是一个傻充。
如果用于电瓶车或锂电充电,不建议使用该模块,一是大才小用,驴唇不对马嘴,最重要一点是涉及安全,危险性⚠️较大,调整不当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电瓶车或锂电建议使用对应的专用充电器,价格低廉,使用简单,经济实惠,相对来说安全可靠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可以用的

电压低了点

网友A:
如果像5楼说的那就是输出50多的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像5楼说的那就是输出50多的充电器。

我的电动车是48V的电瓶,想换成锂电的,上哪里订制比较好?

楼主:
我的电动车是48V的电瓶,想换成锂电的,上哪里订制比较好?

好像就是换个锂电充电机就行了

网友C:
改控制器,调低保护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控制器,调低保护电压

改电阻值?

网友:
是的,改电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