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 燃气报警器 ] 拆解凌宝安康燃气报警器,6年纪念版

楼主(2021-01-16):
报警器装了6年,已经退役4年半了,燃气公司要求安装的。当时220,现在新款飞碟型的,还是三色灯无屏款,260,还涨了40块....这东西的MQ4或者MQ214系列预加热传感器,寿命基本1.5年不定时,谁知道啥时候就挂了。我问TB 刻*旗舰店,他和燃气公司都说,能用5~8年免维护,但是只保修1年。我觉得....这稍微有点忽悠人

铭牌信息

脏兮兮的外壳,可能装客厅里,没有油烟污染,会耐一点

牛!双12v继电器,一个控机械手,另一个未知用途?

美背

单片机

    因为拆了4、5年了,忘了这个两脚传感器放哪了,型号是MQ214么?别的搜不到2脚的了。娱乐用途,修着玩,准备下单那种wifi或zigbee 的联动套装了,带屏看起来好一点,备选还有无线433Mhz 联动型。

楼主:
机械手油水太大,就不拍照发上来了,接12V路由器电源测试,正反转均正常。

网友A:
机械手是干嘛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是干嘛的?

关燃气阀门的

楼主:
放弃更换MQ214传感器了,毕竟本体年头久了,一直没通过电。又买了个新的,带屏幕的,等到了规划个位置装上吧。新的报警器传感器型号是MC105,看原理仍然是预热式,只是能够定量输出参数,显示屏。
        记得08年拆过一只老型号,是MQ4,我还换过一个这个传感器,但是用了不久就坏了。这种传感器不止使用时间有限,就算不通电阴凉干燥存放,也会失效。

网友(2021-11-28):
引用 楼主:
放弃更换MQ214传感器了,毕竟本体年头久了,一直没通过电。又买了个新的,带屏幕的,等到了规划个位置装上 ...

高手  原来还有好几种气探头

网友(2022-07-23):
引用 网友A:
机械手是干嘛的?

用来关闭球阀的电控装置(由电机减速齿轮组成)

网友:
没看到传感器呢

网友:
开关旋钮丢了吗

网友:
塑料都黄了,好质量

网友:
这个做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