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3mm电磨机软轴

楼主(2021-01-16):
瓷砖美缝要清缝,借了基友的打磨机买了砂轮片,用了将近5小时把软轴报废了,怎研究好久都拆不开,以为是一体注塑的,用锯片破拆后才发现夹持杆部分是有螺口的。拆开后发现软轴和夹持杆连接的地方打滑了,貌似只是用AB胶之类的把钢缆固定在孔内,没什么固定强度。而且金属孔壁厚较薄开裂了。淘街20块买了根新的,但研究了下用401胶水粘合后又能用了。

网友A:
 拿 购买党、收藏党、抚摸党、的工具去干活,结果是显著的。

网友:
这个地方是压接的吧,铁锤伺候一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软抽固定应该用沉头顶丝固定

网友B:
把油污清干净,用酒精清洗晾干后,用高强度螺丝胶固定,我经常用这个法固定模型船用的软轴,放心,能抗得住3674电机的摧残,有时3.175的软轴断了,胶也不脱,维修也方便,加热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油污清干净,用酒精清洗晾干后,用高强度螺丝胶固定,我经常用这个法固定模型船用的软轴,放心,能抗得住 ...

我用纸巾清理了下然后401胶水黏上又能用了,是得用酒精,手头没没有就随便试试,反正买了新软轴,谁知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 购买党、收藏党、抚摸党、的工具去干活,结果是显著的。

哈哈哈,那是,基友当初买了好像说是做手串的,结果也没用上,崭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