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S3111主控刷固件出现的问题,请大神来指教?!

楼主(2021-01-16):
此固态是联想的固态,突然蓝屏以后,系统里找不到此硬盘,经过多次尝试,不知道是操作不对还是他有原因!

方法1是将图片3处,用的摄子短路后断开,重新插入笔记本接口后,笔记本电脑开机在SSDMPTool 找不到固态。

方法2是将图片3处,用的线路短路后,重新插入笔记本后,笔记本电脑开机,依旧在SSDMPTool 找不到固态。

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这个开卡工具需要ASM1153E转接卡/SATA得用固件生成工具

网友:
这个好像要用转接卡

网友:
用1153e转接卡

网友:
我也是这个固态也坏了,你现在整好了吗?

网友:
这个开不了。。。我试了一直失败。用这个mp tool

网友A(2021-03-10):
用578的转接卡可以吗?

网友:
打电话寄修就可以了。深圳富威的,群联代理

网友(2022-05-16):
同样 怎么解决呢 影驰铁甲战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578的转接卡可以吗?

578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