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曹博士数码多功能治疗仪拆修(XFH-1000)

楼主(2021-01-16):
大扫除找出了一个--曹博士数码多功能治疗仪。多少年前曾经用过效果挺好,插电试机没反应,拆开检查,小按钮开关由于年代有点久,全部失效了。用镊子短路检查仪器正常。。。。。。

曹博士数码多功能治疗仪

背面--功率8W不大。耐压4000V不会有危险,有产品注册保驾护航。

电极

电极上附着的胶不太粘了,找了二个(黑色的东西不知道名字 )方块,粘在电极背面穿上带子用于固定电极

开盖查看

电源变压器

电路板

牛屎集成块,像是显示驱动

输出接口

做工真的太弱了

输入交流10V

近景看看做工,IC芯片没型号,应该是单片机,8、9脚通过那两组串联的电阻将驱动信号送到二个D965

逆变电路

电路板拆下

这面看着还凑合

按钮近景

七个按钮

短路测试

短路测试启动成功

定时和模式选择(全身模式)

躯干模式

四肢模式

头部模式

脚部模式

强度选择

左边最强模式

两边都最强

按摩手法锁定--有四种手法

强度变化

强度变化--根据自身的耐受层度选择

身体力行--好久没用了,再体验一把。麻麻的有针扎的触电感觉和按摩的感觉

老婆的胳膊扭了,也先体验一下。修好后再使用

量一下按钮尺寸--是6X6的

钮高1毫米

按钮到了,拆下坏的(直插式)

换上新的(贴片式)

测量输出电压--10V

另一个输出也是--10V

变压器输入电压--10V,还是挺安全的

这两天老婆在用这个仪器做理疗反应也挺好。
完!谢谢观看。

网友:
骚版30M就封顶了。。。。

网友A:
论《囤货的重要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253&extra=

网友:
就是个电击器

网友B:
这种估计就是高压微电流的电疗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囤货的重要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2253&extra=

感谢,回头也弄点儿。

楼主:
马杀鸡+电击=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估计就是高压微电流的电疗仪

感谢,马杀鸡+电击=爽

网友C:
这个是唬人的吧

网友D:
竟然是牛供电的,隔离好

网友E:
这东西没有高压,输出基本上是音频电路,也就是功放电路作为输出,唯一不同的就是驱动芯片的信号源

网友F:
谢谢分享。这个效果应该不错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东西没有高压,输出基本上是音频电路,也就是功放电路作为输出,唯一不同的就是驱动芯片的信号源 ...

这个有升压变压器,可以把你电得麻麻酥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唬人的吧

这个是有效果的,最重要的是那个个波形,不同波形和强度,得到不同的效果,本人亲自体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是牛供电的,隔离好

挺安全的,不会触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分享。这个效果应该不错吧。

感谢鼓励。效果挺好的,确实是麻酥的感觉。

网友G(2021-11-07):
大神呀,这个按钮开关哪里可以有得买?我这的用您的方法测试,功能好的,就是按键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神呀,这个按钮开关哪里可以有得买?我这的用您的方法测试,功能好的,就是按键都不行了。 ...

拼多多,淘宝上大把的有

网友:
唉,真是见鬼了,刚换开关按钮时都正常的,等换完其他功能开关,居然无法启动了,直接短路法都不行,不知哪个又故障了,没工具测试,变砖了。

网友:
以前也用过类似这种的电击治疗仪,好像叫中国神盒,网上也有卖何医生治疗仪都是骗人的东西了,一点治疗效果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