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龙韵16.8V手电钻的电池如何拆卸

楼主(2021-01-16):
请教各位大神,龙韵16.8V的手电钻的电池如何拆卸下来?之前搜了一下,只有12V电池的拆卸方法,那个是三个孔的,这个是四个孔的,孔里面好像没有卡扣之类的东西,不知道从哪里打开了。电池长时间没用被饿死了,里面好像是四节18650的电池,不知道去掉保护板激活一下还有没有救。

网友A:
先将电池吹热,再顶对角扣位,出了一个角就容易了,不过肯定会比三个扣的难拆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将电池吹热,再顶对角扣位,出了一个角就容易了,不过肯定会比三个扣的难拆些 ...

请问对角扣位在什么位置?是在有孔的那面还是反面?

网友:
不用吹热
底下四个洞 对应的里面有四个卡扣
用个撬棒 撬开四个 自然就OK了

网友B:
你从输出那极片上直接给电池充一会儿电,然后再试试用插头充电?

网友C:
孔里面有卡扣,需要4个撬棒或者一字螺丝刀,用撬棒或者一字螺丝刀依次撬开,把撬棒留在里面,然后就可以拔开上下盖了

网友D:
挺难拆的,我拆了好久,都是卡扣!很小的一字插进去,四个同时拆!

网友E:
四边都有扣,相当难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从输出那极片上直接给电池充一会儿电,然后再试试用插头充电?

这个要拆开直接充电池才行吧,极片上充应该充不进去,因为里面有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边都有扣,相当难撬

牛逼!有图有真相,我从外面看这四个孔貌似没有卡扣,看来还是要从这里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里面有卡扣,需要4个撬棒或者一字螺丝刀,用撬棒或者一字螺丝刀依次撬开,把撬棒留在里面,然后就可以拔 ...

拆这个还挺费螺丝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挺难拆的,我拆了好久,都是卡扣!很小的一字插进去,四个同时拆!

收到,我试试看

网友:
难在4个一起用力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边都有扣,相当难撬

看了你的最后一张图,特地去某宝买了四根撬棒,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孔里面有卡扣,需要4个撬棒或者一字螺丝刀,用撬棒或者一字螺丝刀依次撬开,把撬棒留在里面,然后就可以拔 ...

是4根撬棒插到底吗?往哪个方向用力?

网友F:
https://share.weiyun.com/aMg00xVF

我是这么拆的 第一次拆可能难撬点 多撬几次就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ttps://share.weiyun.com/aMg00xVF

我是这么拆的 第一次拆可能难撬点 多撬几次就开了

看你视频里撬得很省力,我这边很费劲,纹丝不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你视频里撬得很省力,我这边很费劲,纹丝不动

第一次会难点 我那个已经撬过一次了

网友:
大力出奇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会难点 我那个已经撬过一次了

好吧,我买了四根撬棍,再试试,我看你不是从孔这里撬的,从孔这一面伸到孔里撬能撬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