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掀开马甲看看闲鱼的山寨金士顿内存条

楼主(2021-01-16):
不久前在B站up主老弟一号的闲鱼上入了2条台电极光a40 ddr4 8g 3000mhz内存条,升级一下
买来后发现主板只能支持到2400mhz。。。。
换新主板的理由+1

运行在2400mhz,跑分区别不大。。

换下来的2根内存条,还有之前买的必伟山寨内存条

官方鉴定是假内存条

撬下马甲
胶是几块钱一卷的纳米胶带。。

似乎是三星的颗粒
这个内存条一直运行在2400mhz的频率,所以从来没有蓝屏过。超频一下估计直接gg:titter:

线路板跟必伟内存条几乎一模一样

重新贴好正宗的导热胶带,挂闲鱼卖了

换CPU从去年鸽到现在
越鸽预算越高。。。
CPU选I7-10700KF
主板选微星 B460M 迫击炮
CPU的价格一直涨

楼主:
还有一根台电极光a30内存条
ddr4 4g 2400mhz
正品保证
闲鱼便宜出掉
€0ZmzcG92I6g€
https://m.tb.cn/h.4iEGl60
【我在闲鱼发布了【台电极光A30 DDR4 4G 2400 马甲条】】

网友A:
不知道这个马甲的作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马甲的作用,谢谢!

散热用的,也有保护作用,防止安装的时候磕掉电阻。
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山寨内存条贴上马甲就看不到颗粒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马甲的作用,谢谢!

马甲是散热用的,附带起了装饰美观的作用

网友:
三星三星三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甲是散热用的,附带起了装饰美观的作用

山寨内存条用马甲来掩盖颗粒的型号

网友:
估计楼上说的作用是觉得上了纳米双面胶根本不导热在里闷烧,那马甲的导热作用就没了,不如没有呢。

网友:
老弟给你打了多少钱,还是py交易?!

网友C:
建议换tuf b460m pro 迫击炮太拉胯

网友:
你这山寨内存条还混用颗粒个number都不一样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只能2400,两条8G内存都是2666的电脑使用率不高就不去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马甲是散热用的,附带起了装饰美观的作用

实际上拆了马甲温度更低

网友D:
内存只能上2400确定不是CPU的锅吗? 想玩高频内存上按摩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存只能上2400确定不是CPU的锅吗? 想玩高频内存上按摩店啊

换b460主板,CPU也升级到10代I7了
这个CPU支持到2933mhz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换tuf b460m pro 迫击炮太拉胯

tuf b460m Pro供电带不动
平时使用没问题但是满负荷不太OK,也不方便升级

网友:
是主板限制了。换Z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