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博世锂电钻充电器不充电,有没有大佬教教小弟

楼主(2021-01-16):
博世锂电钻充电器不充电,有没有大佬教教小弟

网友:
跟我买的一摸一样,我的是电源适配器烧了(砸开里面全部全烧黑了),把以前买的15V东芝电脑适配器改装到座充上,可以使用。原来的适配器电压标的是10.8V,其实是错误的,电压必须到14.4V,接到座充上才能充电。

网友:
楼上的作法还是有危险的。
10.8V锂电,充满就是12.6V.
你这两个充电器型号是一样的么?不一样的话理论上不放电池都应该常亮。
你测的电压是输入电压,有点差别是正常的。不冲电是这个绿色板子的原因,先查触点接触是否良好。

楼主:
触点没问题的,这块绿板电路不会看,芯片引脚不会查

网友:
博世的东西质量感觉还不如东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