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请问哪里有这种两节电池的手电筒驱动板卖,注意是17mm的

楼主(2021-01-16):
手上有个手电筒,两节的,装一节电池正常使用,装两节的话,灯珠一分钟不到就会烧毁。想找合适的驱动。但是在网上看,两节电池的驱动板基本都是20mm的,哪里能找到17mm的两节电池驱动板啊?

网友:
淘宝有卖的 不知道你要啥样的

网友:
淘宝中周电子看看,你说的太笼统 什么灯珠都没说。

网友:
改成电池并联不就结了

网友A:
你的手电是多粗、多长的电池??别1节是锂电,两节的是A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手电是多粗、多长的电池??别1节是锂电,两节的是AA吧???

两节18650电池

网友B:
有的电筒设计可以用长短电池,长的是两节并联的电池组,实际还是单节电压。
如果用两个单节串联,电压x2显然过高,控制芯片、驱动芯片都可能烧毁。
产品说明书中应该会有相关说明。

网友B:
如果是直充设计(电池不取下),单节变两节串联也无法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直充设计(电池不取下),单节变两节串联也无法充电。

看样子只能做个并联电池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筒设计可以用长短电池,长的是两节并联的电池组,实际还是单节电压。
如果用两个单节串联,电压x2显 ...

我拿到的时候就只有手电筒,上两节电池就烧,连续烧了两个灯珠,没想到两节18650会这样并联。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直充设计(电池不取下),单节变两节串联也无法充电。

cab2k只是控制,板子背面应该有驱动.
背面只有弹簧

网友:
应该是两节并连的,如果是串连电池,原设计不可能不考虑烧灯珠的问题。

网友:
楼上换个3到12伏驱动,是可以解决两串电池发光问题,充电孔至少要加防反流二极管,以免2串锂电池往充电器击穿。

网友:
一节电池加占位桶,你拆开原装电池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这个这么长啊

网友:
这种手电是两节电池并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