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自制一台蓝牙解码功放

楼主(2021-01-16):
从某宝买了一套“清华吴刚获奖线路”功放板套件,又选配了环牛(300W,双24V)、机箱(柏信铝面板)、蓝牙解码板5V,组装成了这台功放机。机箱面板上孔是现成的,底板装电路板的孔要自己钻。电源开关在原设计的位置装不下,只好在后面板开了个方孔,装到后面环牛边的空隙里。电路是高低音调节的,箱体是高中低音,所以闲了一个旋钮孔,美中不足。

网友:
孔弄个装饰开关或旋扭会比较好看!

网友:
吴刚利用砍树之余,还研究了功放。

网友:
闲了一个旋钮孔,你加个电位器不接线路,假的旋钮,也好过现在这样一个洞强,好看啊

网友:
前面板电源开关可以装一个小型自锁开关+5V小继电器来控制整机电源,电源孔别让他空着,楼上说得不错旋钮孔加个电位器不接线路装个假旋钮也比现在强。

网友:
前面板把孔装满,这样好歹也好看一些
看起来,像是LM3886

网友A:
留个记号~!
楼主那个蓝牙解码板多少钱买的?

网友B:
被一个小开关电源毁了的发骚功放。
滋滋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一个小开关电源毁了的发骚功放。
滋滋滋......

开关电源也分好坏的,我手头好几个闲置的手机充电器,反复比较后才选中这个。还是年代久远的可以,新一些的都不行,一切到FM模式就掉电了!查来查去问题竟然出在电源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个记号~!
楼主那个蓝牙解码板多少钱买的?

1688上15块,不包邮。买亏了,是2019年的老产品,有问题,音量不能记忆,一开机就是最大音量,切到FM更是吓死人啊!

网友:
买台原装二手外国名牌功放自己加蓝牙遥控板它不香吗?效果好价格便宜,我买的天龙老功放自己加的蓝牙板听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