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家庭组网方案

楼主(2021-01-16):
家里的布局图如下

1和3是两个卧室床的位置,2是客厅沙发的位置,也就是经常上网的位置
A是弱电箱的位置,到BCD分别有一根网线,B点还有一个IPTV
目前试了很多款路由,无论放在哪,都无法实现全屋覆盖,求推荐哪款路由可以全屋覆盖或者2-3个路由组成mesh后可以全屋覆盖。
家里现在的方案是A处放了一个TPLINK-479GP PoE·AC一体化路由,BCD的位置分别放了一个AP面板,但是面板的功率实在感人,尤其C处的TPLINK-XAP1800GI面板,手机贴着AP面板,无线握手速率1200Mbps,无遮挡间隔1.5米(躺在1处的床上),无线握手速率400多Mbps………衰减的太厉害了

网友A:
换大功率的AP面板!

网友B:
最近发现很多人要MESH,都不知道在哪学来的...

网友C:
你这个结构全覆盖起码得2个路由,3号用一个,1,2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大功率的AP面板!

有具体推荐吗?AC是tplink的,换面板的话也只能换tplink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发现很多人要MESH,都不知道在哪学来的...

除了mesh还有其他方案吗?我这个ac+ap也行,但是ap的功率太感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结构全覆盖起码得2个路由,3号用一个,1,2用一个

3这里用的话,路由只能在B点,但是B点还要IPTV,这就得要求路由之间能支持vlan了,不然iptv没法用,所以,求推荐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发现很多人要MESH,都不知道在哪学来的...

厂商推呗,确实体验不错

网友:
最近办公室换了华为的敏捷分布方案,效果不错,只是硬件有点贵

网友D:
面积有多大?按说D位一个路由器就可以啊,我给我哥家用的TP的1202那款,270平,四室两厅共六个,使用半年了,也没反应有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积有多大?按说D位一个路由器就可以啊,我给我哥家用的TP的1202那款,270平,四室两厅共六个,使用半年了 ...

面积也就60平……按说是没问题……实际上真的不行。D点放路由,3号位置上网,相当于穿3堵墙

网友E:
A处一个千兆口路由,天线外露,B处一个AP,,,ok

楼主:
引用 网友E:
A处一个千兆口路由,天线外露,B处一个AP,,,ok

那么B处的IPTV咋办……

网友F:
你要实时传输什么大文件?我433mbps握手实际都能跑350多兆,40+MB/S的速度还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实时传输什么大文件?我433mbps握手实际都能跑350多兆,40+MB/S的速度还不够用? ...

就是觉得这样不爽……

网友:
在A与B之间的转角处放一个无线路由,基本上就可能全屋覆盖了,不会那么复杂吧。

网友:
我准备搞的是ac+ap,水星的,都是缩水三剑客,和普联半斤八两

网友:
一个房间一个路由,解决一切问题

网友:
进入房间3的通道多宽?在D点一个路由应该可以了。如果1号房间差,就改为A和B点各一个路由

网友:
60平感觉ab拐角点放一个大功率路由够了哇 网线不够用接头接一段出来 墙上贴线槽也不影响美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