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花了一个运费我的ut61e满血复活

楼主(2021-01-16):
咸鱼几十块捡漏一个缺电池仓背撑的ut61e,到货测试翻车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26322&extra=
出了一个去的运费返厂维修,完美修复并且还配了一个电池仓及背撑,感谢优利德厂家售后真没得说的,,,,,,,
看维修单显示u1坏,u1就是主控,想不通的是主控坏那么没返厂维修前mv档,电流档,电阻档都能测量并且测量的结果也正确,难道只坏了v档,蜂鸣档的通道?
有朋友问优利德返厂地址,返厂前先电话联系一下
统一收件地址: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 优利德科技
收件人:成品仓(售后中心)
联系电话:0769-85729918
邮编: 523 808
备注:用纸条写明回寄地址及联系人/电话,产品不良现象,谢谢!
维修进度及快递查询拨打:0769-85729918

发货前先电话联系一下,

网友A:
我的61e也是翻车,
售后换了个主板,现在背光电路板也买了,结果没时间折腾。。。

然后这表研究了下,天生缺陷,没法发烧那种精准,但是速度快,维修是个好手

网友:
为优利德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61e也是翻车,
售后换了个主板,现在背光电路板也买了,结果没时间折腾。。。

这本身就不是发烧表!只是块得心应手的好工具。

网友B:
这就算捡漏了!试试温漂,现在新的主控,温漂貌似小了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61e也是翻车,
售后换了个主板,现在背光电路板也买了,结果没时间折腾。。。

2万字四位半要想一字不差,误差率必须小于十万分之5(厂家顶了天万分之三),尾数稳就是好工具,你又不造航天飞船。造飞船六位半都嫌不够,何苦为难一个四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算捡漏了!试试温漂,现在新的主控,温漂貌似小了很多

都飘,况且还不容易校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2万字四位半要想一字不差,误差率必须小于十万分之5(厂家顶了天万分之三),尾数稳就是好工具,你又不造 ...

我有个胜利的930f+的老万用表,陶瓷排阻那种,基本可以做到
但是其他几个930,总有个别几个档做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胜利的930f+的老万用表,陶瓷排阻那种,基本可以做到
但是其他几个930,总有个别几个档做不到 ...

首先,你怎么知道它做到了其次,什么情况下尾字能稳定?稳定性你确定能超过61E?题外话:如象你所说它那么好为什么被淘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怎么知道它做到了其次,什么情况下尾字能稳定?稳定性你确定能超过61E?题外话:如象你所 ...

做到了,是基准实测的呗,速度慢,自然稳定,何况改晶振后,100khz的频率,很好的抵消了市电的干扰。

61e个大漂表,还有啥稳定性,最后一个字都是漂出来的

淘汰这事,各种原因,慢,做表的成本高,需要各种堆料,毕竟是80年代的芯片,还不淘汰,那这些年电子科技白进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做到了,是基准实测的呗,速度慢,自然稳定,何况改晶振后,100khz的频率,很好的抵消了市电的干扰。

61 ...

说来说去不也是你个人之言,自娱自乐罢了,无法验证。61E别人打磨后也能一字不差,又说明什么呢,或者你对比一下61E+、众仪打磨的那些试试,看5毛排阻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来说去不也是你个人之言,自娱自乐罢了,无法验证。61E别人打磨后也能一字不差,又说明什么呢,或者你 ...

一字不差,那是打磨过的

就是打磨过了,也就电压档少差几个字而已,也就这水平了
早就研究过了,低成本的就换几个电阻,高成本就换排阻,换基准
然后再研究下去就发现,也就是电压档少漂了,电阻档还是不准

因为电阻档和电压档共用排阻,然后最坑的来了,好几个档位要求的电阻不相同。。。
于是就出现了,200欧档可以打磨电阻单独校准,2k欧档差几个字,然后20k继续差

所以我早就放弃治疗了,毕竟除了重新设计电路,别无他法
我的61e就换了个低温漂的可调电阻,简单调整了一下200欧档,买了背光电路,配了usb的数据采集,改了自动关机,其他都不准备动了,彻底放弃治疗就当高速维修表用,心里舒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说来说去不也是你个人之言,自娱自乐罢了,无法验证。61E别人打磨后也能一字不差,又说明什么呢,或者你 ...

烧表的哪个不是自娱自乐?
验证了又有什么用?
38度那边觉悟了的人都知道,烧到最后,也就是验证了美国芯片公司早就验证过了的结果,仅此而已。

61e+那种变形金刚外形的就算了,那外形不喜欢,老顽固表示守旧,新款造型不接受

众仪自己定位就是炮灰表,其他再多优点,那屏幕我也一样要说渣渣
朋友给个泡水的zt102,过孔损坏,转盘损坏,我修过两次都不完美,最后用掐丝技术修复的转盘,总算救回这个炮灰,然后改10m晶振,提升速度,改电容档正常显示,然并卵,不准备折腾它的准,有点速度做炮灰,还算称职。
ztx改晶振,基准并联电容,然后芯片烧了,返厂修复,接着折腾,换晶振提速,换翠绿背光
然而还是做炮灰的命,用不到那么多高级功能,依旧是炮灰,不过高颜值的炮灰就是赏心悦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烧表的哪个不是自娱自乐?
验证了又有什么用?
38度那边觉悟了的人都知道,烧到最后,也就是验证了美国芯 ...

找个6万字,继续磨

网友D:
拆机看看U1主控有拆换的痕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机看看U1主控有拆换的痕迹吗?

虽然貌似人工焊接的,但是焊脚很光华整齐与机器焊接的没什么差别,看出的是洗板时IC上面没有洗干净,我确定是换过IC,因为IC上面的丝印都不是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个6万字,继续磨

折腾不动了,现在工作忙起来了,体会到时见才是奢侈品,有空老老实实睡觉不香吗

网友E:
我也是V档有问题,同一电压正反电压相差0.2V左右,返厂地址发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V档有问题,同一电压正反电压相差0.2V左右,返厂地址发一个.

你这个问题不大吧,发货前先电话联系一下,
统一收件地址: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一路6号 优利德科技
收件人:成品仓(售后中心)
联系电话:0769-85729918
邮编: 523 808
备注:用纸条写明回寄地址及联系人/电话,产品不良现象,谢谢!
维修进度及快递查询拨打:0769-85729918

发货前先电话联系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问题不大吧,发货前先电话联系一下,
统一收件地址: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松山湖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