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 赶走钥匙孔,随手就能轻松开锁,易锁宝智能锁体验

楼主(2021-01-16):
现在大家出门的时候,基本都不喜欢带太多的东西,即使是钥匙这种零碎的物件,也渐渐变成了一种负担,好在现在很多锁具都支持蓝牙、NFC等开锁方式,这样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搞定了,我这段时间就发现了几件比较实用的智能锁具,都是不用钥匙就可以打开。

智能感应抽屉锁

生活中需要用到锁具的地方,除了车辆、大门这种场合,也少不了抽屉、背包这类小地方,这时候当然就不能用U型锁了,对于抽屉锁,易锁宝也有对应的产品,我选择的是一款可以刷卡开锁的感应柜锁。

这款锁的包装很有科技感,里面提供了很多配件,因为是感应开锁,所以装抽屉上不用开锁孔,如果用免钉胶安装的话会非常方便,至于安装的方法,也可以通过厂家提供的安装视频来辅助完成。

作为一款智能感应柜锁,它的开锁工具就是附带的三张ID卡,包括了两张方卡和一张小圆卡,很容易收纳,用起来比钥匙方便多了,其中方卡的感应厚度可以达到5厘米,圆卡则是2.5厘米,一般家里的抽屉应该都可以正常使用。

这种锁的优势就是可以隐藏式安装,因为没有锁孔,所以从抽屉外面看不出什么玄机,在供电方面,这款锁是装了2节7号电池,而且本身功耗很低,可以获得长达4年的续航时间,不过也要注意使用环境不要太潮湿,避免损坏电池。

在材质上面,这款锁外壳采用了ABS和PC材料,锁舌则是相对来说更加耐用,并且锁体本身也很小巧,宽度只有30毫米,绝大多数抽屉都可以很容易的装上,安装的时候也不难,想要用螺丝装得更结实一些的话,包装里也准备好了配套的螺丝,一般使用直接用免钉胶沾就可以了。

这款锁在使用之前,需要先设置一下开锁卡片,根据不同的权限,ID卡分为管理卡、服务员卡和客人卡,根据说明完成卡片的添加后,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一般我们自己使用的话,可以选择设置一张管理卡,两张客人卡,平时用客人卡开锁就可以了。

在实际使用中,因为不需要配合手机使用,直接刷卡就可以了,并且卡片的添加删除设置也很简单,所以用起来就非常顺手,夜间也可以轻松开锁,而且这款柜锁也很适合商铺等公共场所使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如果电池电量过低的话,易锁宝这款柜锁会分两个阶段进行提醒,先是5秒一次的持续嘀声提醒,这时候表示柜锁还能正常使用30次左右,如果还没有换电池,柜锁就会在长嘀声后停止上锁,避免把抽屉锁死,这样也就避免了很多人担心的问题。

智能蓝牙U形锁

大家平时骑车或是给店铺门上锁的时候,应该都是U型锁用的比较多,这类锁具用起来也确实很方便,只不过现在U形锁的钥匙都比较复杂,虽然更加安全,但是弄丢弄坏的话,也基本没办法配上,所以最近我就选择了一款易锁宝的智能蓝牙U型锁。
这款锁的目前是有长短两个型号,我选择的是长款,感觉用的范围会更大一些,电动车、大门都可以锁,当然短款体积更小,携带的话会更加方便。这款锁本身包装很简单,和常见的U形锁差不多,里面除了锁具之外,还有两把钥匙,主要是作为应急的,另外还有比较详细的说明书。

易锁宝这款U形锁的锁体不算大,里面装了一节电池,能适应低温环境,冬季这种寒冷天气也能正常工作,并且续航时间也可以达到4年之久,等到电池没电了,厂商也可以提供免费换电池的服务,所以平时用起来更加可靠一些。

另外这款锁的锁体和锁梁都有橡胶包裹,而且锁梁和锁体连接的地方,还有额外的胶垫,这样可以提升这款锁的防水能力,下雨天也可以正常使用,同时在锁孔的位置,也预先加上了橡胶塞,起到的也是防水作用。

在比较重要的锁梁这块,易锁宝蓝牙U形锁采用了军工级别合金钢材质,直径有1.6厘米,可以承受20吨液压剪的破化,非常得兼顾耐用,所以用来防范一些小蟊贼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本身材质比较坚实,所以锁梁部分的重量也很可观,开锁的时候要注意别让锁梁掉地上。

既然是一款智能化的安防用品,易锁宝这款U形锁当然也有一些特殊功能,它的所提上有报警器共振仓,并且配备了运动传感器,这样在锁定状态下,如果5秒内连续出现异常振动,就会触发120dB尖锐报警,这种情况下,相信绝大多数蟊贼都要抱头鼠窜了。

实际使用当中,开锁需要用到“易锁宝”APP或是小程序,按照说明书很容易就可以完成锁具的绑定和设置,每把锁都只能绑定一个管理账号,但是可以通过授权的方式实现多人使用,而且授权的时长是可以控制的,并且能够查看开锁的记录,这样也就更进一步提升了这把锁的安全性。

实际使用当中,因为是通过蓝牙开锁,并且锁体用的是蓝牙5.0协议,所以开锁的距离和速度都还不错,除非手机没电,否则一般不会遇到开不了锁的情况,另外通过蓝牙开锁的速度也还不错,最多会有不到1秒的延迟,还是比普通锁快多了,重要的是开锁时用手机就可以了,不需要去翻钥匙。

指纹挂锁

如果想给行李箱、背包,或是公共场所的储物柜上锁的话,易锁宝这件指纹挂锁用起来也挺方便,它不像柜锁那样需要安装,也没有U型锁那么笨重,而且本身是指纹解锁,这样也就不需要手机、卡片来辅助解锁,用起来又方便了不少。

这件挂锁的结构就非常简单了,和常见的挂锁几乎没什么区别,主要是在锁的侧面加上了一个指纹识别模块,并且配上了LED灯,更容易分辨挂锁的状态,日常实用也不需要手机、卡片来辅助设置,直接动动手指就搞定了。

在挂锁常见的钥匙孔位置,这件指纹挂锁是放了一个Micro USB充电接口,虽然如此,它的防水能力还是很不错的,具有IP66的防尘防水能力,所以日常使用也不容易生锈。

这款锁的锁梁虽然看起来很细,但采用的确实是304不锈钢,并且做了加厚加粗处理,具有抗剪抗锯的特性,而且锁体也是军攻击铝合金材质,同样很难被破坏,所以能够更好的起到保护作用。

实际使用中,开箱后只需要按照说明设置好指纹,这款锁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而且解锁速度也很快,指纹正确就会亮蓝灯,同时很快开锁,用不了一秒钟,和手机差不多,如果指纹不对则会亮红灯,值得一提的是,这款小锁可以录入40枚指纹,日常使用完全是绰绰有余的。

在续航方面,这款挂锁是内置了110mAh的锂电池,如果一天开关四次,大约可以用半年时间,充电则只需要30分钟,所以按照锂电池平均500次的充电循环寿命计算,这款锁实际上是并不需要换电池的,而且少了卡片、手机等媒介,也就不用担心断网、没电等情况会影响开锁了。

总之我感觉这款小锁确实比较实用,平时外出时可以带上,既可以给自己的背包、行李箱上锁,住店、游玩的时候,也可以给储物柜上锁,用起来会更加安全一些。

最近用过这几款智能锁之后,我感觉和传统的钥匙锁相比,这些智能化的锁具确实非常的方便,尤其是这款指纹挂锁,用起来完全是永动机的样子,既不需要联网,也不需要钥匙,很好的协调了安全性和便捷性,算是生活中非常合格的安防工具。感谢金测评提供的体验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