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一个BOSE博士原装的苹果适配音箱

楼主(2021-01-16):
一个老的美国BOSE博士的用于接续苹果手机和iPod的音箱,现在没用了,因为它不能接任何非老苹果的设备,所以拆开来看看。

外型是这样的,经典的博士造型,前面下部有苹果的插座,可以插老苹果手机和iPod:

背面,只有一个电源插口:

电源是正负18V的双直流电源,输入全球通用:

遥控器:

网罩是卡住的,可以直接摘下:

摘下网罩就可以拆内脏了,有螺丝固定,不难拆。

先拆插座和控制部分,在下部:

标签:

插座部分是单独的,拆开:

插座电路板上东西不多:

底座是控制电路,有一块塑料板。拆开,里面电路板上有屏蔽罩:

取下电路板:

打开屏蔽罩:

这就是主控电路板:

主控是飞思卡尔的,应该是DSP数字处理器,专门用博士的绝密算法来处理声音的,以小体积小功率实现好声音的关键之一:

这是闪存芯片:

屏蔽罩里面的东西还不少:

下部的控制电路拆完了,现在到上面拆功放和喇叭:

泡沫海绵上隐藏着一个红外接收头:

泡沫海绵的一侧是一个出声孔,里面据说是博士的秘笈,迷宫声音折反射系统,用它配合主控板上的声音处理电路来实现小体积大低音效果:

再来看看喇叭单元,喇叭的口径并不大,三寸左右的样子,这是博士的特色,体积小声音大:

喇叭纸盆的口径不大,但是磁铁和驱动部分相对很大,几乎和纸盆的直径一样大了,一般喇叭不是这样的:

喇叭是墨西哥组装的:

喇叭底下就是迷宫式声音处理空间,深不可测:

喇叭之间就是功放电路,可以看到大大的散热器:

拆下来,可以看到电路:

这样看得清楚一点,功放电路也有点复杂,零件很多,但是这部分相对都是比较公开成熟的电路,博士的花样应该不多,主要技术诀窍是在主控处理和喇叭迷宫共鸣箱的设计上,当然博士的元件用料是没得说的:

拆完了,总结一下:这种接手机和播放器的小音箱一般结构都很简单,就是一块功放集成块加俩喇叭,但是博士把它做得非常复杂,加了使用DSP的数字声音处理电路和特殊的喇叭以及独家的迷宫式音箱,以取得博士特有的小体积放出大低音的效果。从用料上博士当然也无可挑剔。但是实际效果比同样大小的普通音箱当然要好,不过跟大尺寸音箱的效果还是没法比的,在音响领域尺寸才是第一位的。单纯从音响效果上考虑,同样的价格不如买普通品牌的大音箱。当然博士的卖点是体积小巧,大音箱就没办法放在空间有限的床头桌头,也不方便移动。

网友:
XWM8734 Stereo Audio CODEC值得一说

网友:
这应该是个早期的产品,在那个年代既然用正负18伏电源那功放芯片应该是tda的某款芯片。

网友:
翻啊翻找到一张图:

再来一张:

网友:
麻烦楼主先上咸鱼喊一嗓子

网友:
某宝上有这个音箱3.5mm的插头或者内置蓝牙模块的苹果30针转接头卖哦,有了这种东西,这么好的音箱就不至于放那吃灰了

网友:
外形们像个显示器,电路用料没挑剔,可惜没见到功放芯片。

网友:
高音不怎么样,但低音能量十足

网友:
这个高级了啊

网友:
可以甩给我吗?我需要

网友:
二楼出人才哈哈,看错了,是6楼

网友:
博士的都挺好的,值得拥有。

网友:
可惜没输入口,看电影还是很爽的。

网友:
前几天5元收了一个这货,电路板都被拆掉了,剩下一对喇叭

网友(2021-04-15):
跟奥特蓝星18v一样的功放芯片

网友(2021-05-20):
做工还不错啦

网友:
好大的屏蔽罩,啥都盖住了

网友(2023-03-30):
网上应该有转换头卖吧,这样兼容性就强太多了。

网友:
BOSE音箱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接口淘汰了,换个蓝牙接口,马上变蓝牙音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