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几个充电宝电路板比较。哪种滤波稳压效果好.输出纹波小

楼主(2021-01-16):
自己的充电宝,给手机充电,手机电量掉电贼快。。
冲到百分之八90.手机放在那里,待机。都会明显的电量降低。
用充电头 充电,就会耐用很多。

有些板子有固态电容,或者电解电容。。有的没有。或者有的有几个。
17年之前的充电宝,很多都有几个电容。固态的,电解的。。现在的电路板,几乎只有价格高的才有固态电容。。

我是小白,知道说下。

----------------------------------------------------------------
---------------------------------------------------------
--------------------------------------

下面图
绿巨能 快充 没有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

--------------

-----------------

-------------------------------------
------------------------------------------------------------------------------

下面图
恒源者。有一个电解电容希望大哥解说下,哪种板子稳压电路好,滤波电路干净

恒源者快充 有一个电解电容

左边REMAX 右边恒源者
一个有电容,一个没有。哪种滤波电路好。稳定,干净

0
0
0
0
0
0
0
00
00
0
0
00
0
REmax快充22.5W 没有固态电容和电解电容

remax和恒源者比较下个滤波电路好

0000
0
0
0
0
0

-
--

-
-

---------------------------------------------------------------------------
小米和小米小米

小米没有固态电容
不是快充

不是快充

0
0
00
0
0
0

----------------------------------------------------
小米快充 固态电容
小米快充 固态电容
小米快充 固态电容

上面只有小米的一块板子。不是快充其他都是快充
我有个问题问下

1没有固态,电解电容的话,那纹波怎么搞。。。只有小米有固态电容,恒源者有电解电容.
看上面的板子,解释下没有100UF的电容怎么滤波的,谢谢大哥了。

上面绿巨能 恒源者 REMAX  ,哪个电路板 电流平稳,纹波干净??

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很方便、

网友B:
小米那个也不是固态电容,是贴片电解电容
至于没有电解电容,滤波效果不一定差,根据pwm的频率,频率越高,所需要的电容就越小,只要频率足够高,一个贴片电容滤波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米那个也不是固态电容,是贴片电解电容
至于没有电解电容,滤波效果不一定差,根据pwm的频率,频率越高, ...

能不能说下 从外观上观察的话,绿巨能 恒源者 remax 哪个电路板,输出纹波小。。。

网友C:
其实多少都有电容,种类和封装不同。
图中红色圈出来的就是MLCC(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s)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

为了降低生产和物料成本,使用MLCC应该是最低成本方案。至于性能要用仪器看,楼主可以把各个电宝的主芯片型号搜素一,看看都工作在什么频率下,高频的升压电路使用MLCC可以满足纹波指标。

现在的电宝提高工作频率、提升效率、增大输出电流、缩小体积、支持多种快充协议、减小元器件数量等等都是发展方向,使用MLCC是趋势。

网友:
贴片电容呀 效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下 从外观上观察的话,绿巨能 恒源者 remax 哪个电路板,输出纹波小。。。 ...

看不出来,得根据pwm的频率,同样的电容,频率越高,波纹越小。
例如以前的工频变压器,滤波电容都需要上千微法,就这文波还很大,现在的高频变压器,有个100微法就够了,文波小,电压还稳定。

网友D:
你那脑袋是不是认为只有圆形的才叫电容?

网友E:
帖片电容也是电容,你没仔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脑袋是不是认为只有圆形的才叫电容?

.哈哈哈

网友:
充电宝的纹波又不是固定不变的,与电池电压有关,其实,拆开加一个固态电容就是了,楼主还可以买个示波器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就很方便、

kexi meiyo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多少都有电容,种类和封装不同。
图中红色圈出来的就是MLCC(Multi-layer Ceramic Capacitors)片式多 ...

400  KHZ    智融SW6206集成 22.5W 的升压模块,开关频率 400KHz上面几个人
上面几个大概是400KHZ。

-----------------------------------------
-------------------------------

我现在的手机充电宝 频率500KHZ 有几个贴片电容。

给手机充电,手机电池不耐用。充电到90%,一会会,就没有电了。
用充电头给手机充电 冲到90% 看视频,可以看一天。第二天 还有电。。
有人告诉我 买的是劣质充电宝,电路板纹波大,影响了手机电路和电池。

给手机冲了几次电,感觉手机电量 下降速度过快,不敢用这个充电宝了。。
现在用手机原装充电头。手机电量 耐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帖片电容也是电容,你没仔细看。

现在知道贴片电容了

网友(2021-10-17):
滤波电龙又称发财电容

网友:
充电宝还有这影响?我用过很多充电宝 倒没注意过这种现象 不过现在大多用充电头 充电宝用的不多了

网友:
图片中某芯片公司前FAE前来作答,现在的充电宝用MLCC滤波效果更好,vout只需要100uf即可,但是不能用固态电容,因为固态的ESR比多个22uf的MLCC高得多,反而会滤波不良导致纹波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