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ROSE 不拆解』拆装超级方便的T12烙铁手柄。

楼主(2021-01-16):
闲着没事搞了两套T12的快装手柄。这是两套手柄的全部零件。

下面开始组装。
先吧透明的胶管套到手柄前端的铝管里。

然后把黑色的防滑套套在铝管外面。

然后拧上中间这段。

装上T12的弹片组件。

这个弹片组件真是超级方便,前年用它DIY过几个手柄,一直用着,简直不要太好用!

装好手柄尾部的保护套。

装好外壳。

成品的样子。总长度大概15cm左右。

弹片组上只有T12的正负和外壳触点。
但是手柄尾部还有很大空间可以用来装震动开关。

装好T12,完美!

网友:
这是瓶子大神家的手柄吧...

网友:
不错哦,从那里搞得?

网友:
这种铝架子髋不住吧,我还挺喜欢936改T12手柄的,不要套筒就能实现快拆,也好看也好找架子

网友:
不错,多少米一套?

网友:
快发链接啊,我支付宝都打开了

网友:
不错,看着漂亮,前排支持

网友:
弹簧片组件不错。

网友:
不错,但是装上头子总体还是太长了,减短一些吧。

网友:
那发个购买链接吗??虽然有3个原装手柄

网友A:
再细一点,前面带个防滑防烫硅胶套个人感觉更舒适

网友:
看着很好用,最近也再找电烙铁,手头上的用着不顺手,总是被焊丝氧化物给糊住

网友:
其实这种铝制手柄长时间用还是会传热的,还是原装的手感厚实舒适,只是手柄还需和支架配用,这套铝制碳纤手柄支架我挺喜欢,所以多年前购入并一直在用,铝支架小巧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细一点,前面带个防滑防烫硅胶套个人感觉更舒适

你这是OK吧

网友:
T12的头子一直喜欢用WB2,所以用这种仿原装的手柄

网友:
这种T12的弹片组件有个白色的尼龙件,好像更好点

网友:
这套件看着精细,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