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伊莱科EMAX3能直接用3.7V锂电供电吗?

楼主(2021-01-16):
老是买7号电池比较烦,想将EMAX3改成直接用3.7V锂电池供电,会不会电压太高了?要不要降压使用?

网友:
现在还能白嫖到这个表吗

网友:
你可以试试,第一个吃螃蟹!
我个人认为可以用,不会有问题,一般电子元件耐压肯定在5V以上。如果有担心,就串联2个二极管。

网友A:
用两个1.5V电池的,除了一个自动垃圾桶外,其他都是可以直接用锂电池

那垃圾桶用了锂电就是亢奋,没事自己也开盖子

网友:
楼主试好了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1.5V电池的,除了一个自动垃圾桶外,其他都是可以直接用锂电池

那垃圾桶用了锂电就是亢奋,没事自己 ...

给芯片加工资了,芯片兴奋的睡不着觉,就想要再表现一下。

网友:
目测问题不大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508&pid=4959947

有吃螃蟹的,后果自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1.5V电池的,除了一个自动垃圾桶外,其他都是可以直接用锂电池

那垃圾桶用了锂电就是亢奋,没事自己 ...

垃圾桶成精了,电压一高就上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168508&pid=4959947

来啊,一起嘚 ...

我这移动网这两天看不到图片,更看不到船长嘚嘚瑟瑟

网友:
这表很省电吧,折腾干啥。
装两个小米彩虹估计用忘记了,肯定比9V电池省多了。

网友:
没问题的啊!已经吃过螃蟹了………表体加装3.5*1.3的插座。

网友:
我的33X就是用一节3.7伏的锂电加一节空包,目前没发现问题,有空改两节并联的

楼主:
看来我直接加个二极管也行啊,太复杂的不会搞。

谢谢各位!

网友:
不放心就搞个3V的L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两个1.5V电池的,除了一个自动垃圾桶外,其他都是可以直接用锂电池

那垃圾桶用了锂电就是亢奋,没事自己 ...

吃饱了,兴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