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请问下大家这个i2C焊台怎么样

楼主(2021-01-16):
(图片)

网友A:
山货仿JBC的,据说还可以。价格也还行1千多一点。但是我个人很反感它胡乱宣传,误导小白!!!就比如它一秒升温,是在休眠温度200度达到的,2秒达到350度也是在200度的基础上达到的!!!

就算是原装JBC245在室温时升温到350度也要10几秒!!!

网友:
能怎么样不就是仿jbc吗,好不好就看程序和烙铁芯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山货仿JBC的,据说还可以。价格也还行1千多一点。但是我个人很反感它胡乱宣传,误导小白!!!就比如它一 ...

一千多啊,还是算了,十块钱的白菜T12不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千多啊,还是算了,十块钱的白菜T12不香吗

T12和JBC之间差很多个级别。。。不可同日而语。说这二者之间的差别,是一个天上,一个是地下都不为过。

网友:
最近用正点原子的 t12焊台,从开机到300度不到10秒,感觉很快,原来的白光fm203有点不想要了

网友:
这峰值功率有点菜吧,JBC245峰值不该是192W左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山货仿JBC的,据说还可以。价格也还行1千多一点。但是我个人很反感它胡乱宣传,误导小白!!!就比如它一 ...

那你这个原装JBC的烙铁头是不是很大个的啊?或者你用的电源跟不上?
我DIY的复活头+T12的控制板+改制的铁牛最快也能5秒内从室温到35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货仿JBC的,据说还可以。价格也还行1千多一点。但是我个人很反感它胡乱宣传,误导小白!!!就比如它一 ...

1000左右或者加一些有啥比较好的推荐吗

网友:
2秒350度,这不会是核聚变焊台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山货仿JBC的,据说还可以。价格也还行1千多一点。但是我个人很反感它胡乱宣传,误导小白!!!就比如它一 ...

绝对不需要  10s    我的jbc   通电3秒后 绝对可以焊接    二手的jbc  ad4300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绝对不需要  10s    我的jbc   通电3秒后 绝对可以焊接    二手的jbc  ad4300

需要多少秒不是靠说的,你直接拍视频,焊台冷开机加热到350度,然后看视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这个原装JBC的烙铁头是不是很大个的啊?或者你用的电源跟不上?
我DIY的复活头+T12的控制板+改制的铁 ...

焊台冷开机,加温到350度拍视频!!!看视频上的时间。这些焊台我都有,T12什么水平我一清二楚。T12我见过加热快的,那是直接超频(超电压),但是这种以牺牲头子寿命的,杀鸡取卵式的办法就不说了。T12加温时间还是很快的,但是回温就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0左右或者加一些有啥比较好的推荐吗

一千左右的JBC,没什么推荐的,只能是山寨的,或者个人DIY产品。
其实说起来仿JBC的,或者是DIY的,和原装JBC 加热回温都差不多的!!!JBC牛皮的地方就是头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千左右的JBC,没什么推荐的,只能是山寨的,或者个人DIY产品。
其实说起来仿JBC的,或者是DIY的,和原装 ...

好的 那我给入了

网友:
这个我也看呢,还有速工t26感觉也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1000左右或者加一些有啥比较好的推荐吗

这个I2C还行,就是价格虚高了一点。说一下优缺点,供参考:
一、优点:
1、自动识别245、210、115是真的,通过识别电阻切换,但不是在开机、热机更换三种规格烙铁头;
2、温度自动补偿是正的,也是基于UN5.2基础的改进;
3、输出峰值功率130W是真实的,而不是那些吹虚的240W,JBC烙铁头功率由烙铁头决定:
   1)C245为23.5V*3A约70W,峰值功率为23.5V*5.5A约130W;
   2)C210为12V*3A约35W,峰值为12V*5.5A约65W;115、105与210同样,略有不同的是可在9V7A下稳定运行,只不过烙铁头镀层消耗得快。

二、缺点:
1、1秒升温是指在烙铁保温下升温到过冲值的时间,2秒到达350度是假的,只是显示把戏,最多是200℃+80℃;
2、自检焊点大小是玩虚的,只不过是利用烙铁头热熔与焊点温差-------也就是烙铁头接触焊点后降温多少阀值来补偿温度;
3、随着烙铁手柄线长度增加,温度曲线波动不小,主要是运行机制缺陷,原装机也同样如此,只不过要强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I2C还行,就是价格虚高了一点。说一下优缺点,供参考:
一、优点:
1、自动识别245、210、115是真的 ...

大神这个价位还有啥比较好的推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多少秒不是靠说的,你直接拍视频,焊台冷开机加热到350度,然后看视频时间!!! ...

没有设备,ad4300是旋钮的,没有温度显示
你不信,当我没说,没空整个去拍什么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I2C还行,就是价格虚高了一点。说一下优缺点,供参考:
一、优点:
1、自动识别245、210、115是真的 ...

顺便问下大神 这款和快克1200a哪个比较值得购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