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G9青春版手机拆解(移动版)

楼主(2021-01-16):
华为G9青春版和P9同期产品,外观造型高度一致,配置如下
处理器:麒麟650(8核A532GHz+1.7GHz,MaliT830 MP2,台积电16nm)
内存:3G+16G
屏幕:5.2英寸IPS 1920*1080
摄像头:800万前置+1300万后置
电池:3000mAh

拆机过程

拆机用到的工具很简单一根螺丝刀,一个取卡针,拨片,吸盘

拆机从后盖开始,后盖是卡扣和双面胶固定的,所以简单加热一下用吸盘就可以分离

后盖和主板之间还有一层,用来固定后置指纹模块,用螺丝固定

后置指纹模块用排线和主板连接

简单移除盖板

主板使用的是AB板结构,之间使用排线连接

两颗摄像头,一个800万前置一个1300万后置

移除摄像头后就能拆除主板,主板很小且紧凑,SIM卡槽就占用了一半的空间,右侧是屏蔽盖

移除屏蔽盖后可以看到处理器和内存

内存特写,SK海力士的3G+16G组合存储,很坑爹的组合,16G的空间装不了什么应用,发挥不了这套配置的性能

处理器特写,麒麟650,代号Hi6250,高通骁龙625级别的处理器

主板背面是射频无线的部分,左侧屏蔽盖焊死的就不动了

手机外观还是挺好看的,5.2寸LCD1080P屏幕,画面还是很细腻的

网友:
联通能用不?

网友A:
手里有个荣耀8青春版4+32,目前一点不卡,我当平板用了。不想装手机的又必须要装的一些应用就装它里面,比如公司培训用的一大堆APP,使用频率不很高。还有一些用的少的银行APP。我个人手机电脑都只装了很少的软件,中端配置就足以流畅了。我老婆是啥APP都塞一堆,基本她的手机都是中高配以上,可还是卡的要死,通知栏从来都是刷屏,只能说APP厂商无耻。

楼主:
只能用2G,当地联通2G基站没关就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个荣耀8青春版4+32,目前一点不卡,我当平板用了。不想装手机的又必须要装的一些应用就装它里面,比 ...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7646
之前拆的红米1s,现在玩玩小游戏还是比较流畅的

网友:
拆都拆了,趁机换个新电池,再换个128G的内存颗粒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7646
之前拆的红米1s,现在玩玩小游戏还是比较流畅的 ...

这个用高通400红米1s联通版的第三方rom,能刷到其他400的机上里面吗?比如酷派8730L

网友:
当时卖多少米

网友:
同型号全网通版是617处理器,这个机屏好,就差在内存小

网友(2021-03-05):
引用 网友A:
手里有个荣耀8青春版4+32,目前一点不卡,我当平板用了。不想装手机的又必须要装的一些应用就装它里面,比 ...

手持IQOO NEO3 12+128版本升了最新的originOS系统,开了内存融合12+3G 软件弹窗一堆,15G只剩下3个多G,没错,是把后台清光的情况下,后面去小黄鱼直接买了个二手的华为nova5pro,8+128当备用机,全部把没用的,但是不得不用的扔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