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这种能换线吗

楼主(2021-01-16):
可以把苹果手机同屏到电视上,换成安卓线能用在安卓手机上吗

网友:
实践出真知,祝福撸主...

网友:
我没试过,但直觉告诉我楼主在想peach

网友:
只有4条线,感觉可以

网友:
走的协议应该不一样,安卓早最多走的是mhl协议

网友:
4根线,应该可以

网友:
反正市场上的安卓的和苹果的是不一样的.

网友:
在同一网络WIFI下,用投屏软件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用线

网友:
试下咯,反正测下走线按接USB方法接下可以的话貌似就可以了

楼主:
线是换好了,插手机没反应。估计没戏。淘根hdmi线再试试

网友:
协议都不一样,单纯的换根线不会好用的。

网友:
有想法就试验摸索,奇迹就在前面。看看我前面的帖子,硬盘泡水洁厕液挽救

楼主:
插hdmi线只显示这样,不能更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