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751-7h 高效率服务器电源改可调

楼主(2021-01-16):
目前好像是找到过压欠压保护和电压反馈,电流取样差分放大到跟随都找到了,找不到反馈到那了,多层板,也都还没测试

楼主:
补充个图片,线路是真难跑

楼主:
保护不对,两路反馈,一路运放一路单片机,运放那路可调压,单片机那路分压1.94v后输入到单片机应该就是保护了吧,上面一张是反馈给运放比较,下面两张是反馈给单片机,最后两张是电压跟随变化,一个是连着opa2277运放供电,一个是辅助12v可是那点电压最高知道10v

网友A:
楼主加油,为广大坛友造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为广大坛友造福

唉,也是再问怎么改,搞不定,多层板线路都跑不通,

网友B:
等以后的intel的12VO推广到位了,这些服务器电源才消化得了,现在完全是白菜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等以后的intel的12VO推广到位了,这些服务器电源才消化得了,现在完全是白菜价。 ...

也不便宜了,主要电压低没多大用处。48得通信电源才啥价是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复杂死了

确实,还是多层板难搞,双层还可以搞,多层懵逼线路难跑,

网友D:
比较信号搞定了,就应该去电压比较端了。佩服你们跑线路的。向你们致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便宜了,主要电压低没多大用处。48得通信电源才啥价是不

还 不便宜?不算运费20-30一个400多W的纯12V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 不便宜?不算运费20-30一个400多W的纯12V电源

35包邮750w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信号搞定了,就应该去电压比较端了。佩服你们跑线路的。向你们致敬! ...

特么,电压反馈和基准跑到了,电流的找不到,辅助的也找到了,就特么主电流的找不到,怎么测量都搞不通,不知道跑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较信号搞定了,就应该去电压比较端了。佩服你们跑线路的。向你们致敬! ...

不过谢谢你提醒,应该就是在电压反馈那里了,只是还没有测量通,等排针母座到了,上电测试后,估计就能搞明白了。前提是过压欠压保护没有找错,不然都白搭,还得再找,

网友E:
向你致敬,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向你致敬,学习!

网友B:
你觉得的多少才算便宜?9.9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觉得的多少才算便宜?9.9包邮?》

挨你事了么,看你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挨你事了么,看你急的

你连话都嘟噜不清,真替你的老师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连话都嘟噜不清,真替你的老师着急。

真是啥人都有,发个帖子也碍着他事了,服

楼主:
有思路了,把跟随给废了,利用这个运放做比较加二极管注入到电压反馈,不知道可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