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280换屏记,眼睛终于不再受折磨!

楼主(2021-01-16):
最近出差的时间有点多,实在忍受不了小米15.6的重量和体积,还是决定换回我的TP X280小本。

要用回X280小本的前提是:必须扔掉那块原装的恶心垃圾分辨率TN屏。
原屏显示效果参见: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7572&extra=

ThinkPad T61换屏: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62616
ThinkPad T61升级CPU: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744077

找朋友店御用的供货商错不了。
320大洋下单,换下的TN屏可以回收寄回,抵70大洋!也只能这样了,比挂在某鱼上出售靠谱。

包装很好,这是拆开泡沫气孔防护布后的样子。

用厚纸板作液晶屏的最后一道保护衬垫。

另一面的样子。

撕开无粘带。

屏幕背面的样子,京东方的A+级IPS屏,1920*1080像素,72%NTSC色域。

屏幕正面,有防护膜。

附送的拆机工具,没什么用!这是需要指甲和信用卡片的活计!

没拆之前留个影,摆了一年没用的机子。换屏前注意进入BIOS将内置电池设为禁用,再关机(忘记照了)。

一般都以为拆屏要先像这样下手...........

但这是错误的步骤!很容易损坏边框和屏幕。

记住!一定要用你金贵的手指甲,先从边框顶部下手,小心分离卡扣,把顶盖A面和B面边框之间抠开一条缝隙,再将信用卡之类的插入屏幕和B面边框之间,这才是正确的操作方法。

屏幕和B面边框之间因为有胶带粘合,会有一定阻力,切不可用蛮力,将信用卡插入边框和屏之间的缝隙,慢慢沿着边框划动,粘胶就脱开了,遇到卡扣要让开,沿着边框三个边划一圈,最后注意小心拆除底边的卡扣,就可轻松分离边框。

掀掉”盖头“的屏幕。

留个全影。

拆下的边框正面。

边框背面,左上角的卡扣不是我弄断的,应该是流水线组装的时候被某想的工人弄断的。

看看黑阀的样子。

各种标记文字。

FRU部件号贴纸。

质量溯源二维码。

将屏幕翻趴下,露出顶盖内侧。

碳纤维顶盖内侧的样子,银色的部位涂了金属屏蔽膜。

原装的TN屏,也是京东方的。

IPS屏和TN屏比较一下。

确认接口一致。

取下原装屏,正面比较一下。

顶盖内的FRU物料标记。

左侧金属铰链细节。

这个”A机测变形OK“是什么意思?

左侧的标签贴。

右侧金属铰链细节。

显示屏接口,注意有个金属固定锁扣。

IPS屏接口插入后,将金属锁扣按到位,原来的固定胶布撕扯过,粘性降低,用透明胶布横向再加固一下。

开机成功点亮。

DPI和亮度都比原来高了,图标很精细明亮。

屏幕上标了”77“两个字,意在提示表面有保护膜,安装B框前应撕掉。

装B框前再看看顶盖各部位电路细节,这是左上侧天线模块。

上侧摄像头模块。

右侧天线模块。

到货的3M液晶屏专用胶带,发货地靠近河北(12月份就发过来的),为放心起见,打开前先无接触消一下毒。

拆开的样子,顺便再消一下毒。

侧面,胶带很窄。宽的3mm,细的2mm。

准备贴胶的边框内侧。

把原来的残余胶带撕掉。

按装配要求,原来的残胶也需要清除。

但是费力费时,懒得清了。

按贴胶位置(虚线内)贴上胶带。

顶侧和底侧用宽的,左右两侧用窄的。

其实也不必按要求贴,为了增加粘接强度,两侧也可用稍宽的。

贴完胶带的样子,安装前要撕掉背面的白色贴纸。

记得撕掉新屏的保护膜。

安装好B框的样子,注意安装时要先安装底侧,把底侧的卡扣按到位后再向上压合卡扣,最后是顶部,顺序不能反。

清晰、明亮、精细的视界。

之家的网页,很养眼。

等过完年,准备把这个E480的垃圾屏也换了。

顺便加个固态,这是后话。

网友:
看起来好爽啊。

网友:
新屏确实好

网友:
以后高升、或 换机 ,这机子不用交回去吗?

网友A:
我也有台E480,英特尔I3-7020U,屏幕也是惨不忍睹。想换,但是不知道去哪买对应的屏幕

网友B:
不喜欢这个触控板上的那几个按键,还是习惯两个在下面的...

网友C:
不错呀,我那小X200是不是也可以换了。。。。。。。。。。。。哈哈哈

网友:
这种换屏幕还是超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台E480,英特尔I3-7020U,屏幕也是惨不忍睹。想换,但是不知道去哪买对应的屏幕 ...

E系列的做工特垃圾

网友:
可不可以换个触屏的?

网友:
后换的屏效果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错呀,我那小X200是不是也可以换了。。。。。。。。。。。。哈哈哈

X200前几年我换过,有两年没有用拿出来偏振膜已经雾蒙蒙了,估计是JS换膜翻新的

网友:
屏在哪可以买到啊?32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这个触控板上的那几个按键,还是习惯两个在下面的...

TP系列是码农或维护工程师专用的本子,这些鼠标使用率不高,一般小红点加上这两个按键可以用到手不离开基本键(asdfjkk那行)即可操作。

网友:
观察与思考:
一看就会,一干就废。
路过的童鞋没经验的切勿按楼主的方法做,框是拆开了,屏基本得报废。
屏幕一废谁最受益?
疑似引流软文,鉴定完毕。

网友:
高分的新屏确实要更养眼些

网友:
有新机子的感觉

网友:
个人感觉正确的打开方式应该是这样的:
先进bios禁用电池,松开B框卡扣(注意是松开不是拆掉,注意控制幅度和力度,此时屏和B框仍是双面胶粘着的),想办法一边加热B框和屏(比如用吹风机放边上隔十几厘米对着用柔风吹大约控制在60度左右),一边用薄片(比如塑料吉他弹片)片头蘸点酒精湿润插入(注意动作力度要轻柔,由于酒精的作用是很容易插入的,如果感觉阻力大说明位置不对仔细观察换个位置试)对应双面胶粘合部位慢慢划一圈(控制酒精量,注意是湿润,宁少勿多,划的时候有感觉,发涩时再湿润片头),如此这般把双面胶慢慢划开,双面胶划一遍后粘性变弱,B框很自然就和屏幕分开了。
另外,代用屏和原装屏除了长宽尺寸问题还要注意厚度问题,原装屏厚度和磨具配合刚刚好,代用屏则不然,厚了一合盖估计就废了,薄了屏幕松垮得用一定厚度的海绵胶粘接,很明显这是极不科学的方式。
除了外形尺寸还有显示尺寸等问题这里就不多说了。
总之原装屏用的好好的没必要去动它,除非坏了没办法,不然得不偿失,你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