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得到一个奇特18650 我第一次见(JuNeng New Energy)

楼主(2021-01-16):
客户一个视频播放器 拿来维修,充电尾插坏,顺带升级大容量锂电、拆除旧的电池

网友:
是个法拉电容器,不是锂电池。

网友A:
规格是18650的,也是锂电池,只是封装形式不同而已,理论上这种结构没有安全阀不安全

网友:
我也不一个,是MP3里的

网友:
像个电容  电池的话   没见到电池容量是多少

网友:
没听说有3.7V的法拉电容。。。

网友:
巨能新能源出品

网友:
只能说明产品是胡凑的产物,设计可能是18650吧。

网友:
就是个电容,短时间保存电量的。可能用于像面包机这样的临时断电保存设置的东西。

网友:
这玩意也不是啥新鲜东西了,只是封装方式不同而已,就是一块尺寸跟18650差不多的锂电池,真不明白为啥有些人一看见这种壳就说是电容,很多ETC里装的就是这种封装的14500电池
华慧新能源

网友:
一看就不是啥正经玩意,标示含混不清,山货管用手段。

网友:
这种电池完全可以驱动潜艇和航空母舰,电动潜艇和电动航空母舰可以问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规格是18650的,也是锂电池,只是封装形式不同而已,理论上这种结构没有安全阀不安全 ...

和电容一样,屁股上刻了开花槽的

网友:
18650只是封装外形,并不一定要求一头正极一头负极,他这正负极从一头出来,挺方便的
只不过绝大多数18650电池是外壳负极,让人以为18650就该是这个样子

网友:
我桌子底下还有一箱18650封装的镍氢电池组呢,头一次见到的时候感觉很迷茫,咋还有这种神奇的玩意。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有保护板的18650电池~

网友:
电容式锂电,以前在洗地机上看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