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拉手刹,后排大动作上下车异响,终于搞定刹车异响。

楼主(2021-01-16):
           换了前后刹车片,原厂280左右,贪便宜买了180所谓的原厂。没多久就发现刹车轮毂灰太多,可以过了5万公里才没有掉灰。当然这不是今天的问题。
     不知什么时候起,拉手刹时,后排下车时,或是在后排晃动时,后轮有噔噔的声音。注意到以后,放掉手刹后就不会,试了朋友同车型,差不多公里数的车,他没有这种情况。
     红绿灯起步时,有时走走停停,慢速提速又点刹,慢刹。不是一下踩到底,车子往前有噔噔的声音。感觉就是刹住了。什么东西再撞一下的感觉。
     想了许久,确定是刹车分泵的问题。原因应该是刹车片抓住了刹车盘以后。因为有间隙晃动造成的这个原因。
拆点刹车分泵,是可以看到导销跟橡胶套有一点点的间隙。刚好之前买了一套,就换上去了。反正有现成的。

刹车片在支架上用手晃动一下,上下有挺大的间隙,用手晃动就可以有撞击的声音。到这时候就确定是它的问题了。网上没有福睿斯的刹车片调整片,就自己剪了6个,前轮各一后轮各两个铁皮,装上去。装上时要试一下可以,前后滑动,不卡。试车完美解决。

     我把我经历的故障列出来,希望能够帮助到其他人。有些故障确实需要认真的排查才能够找到。但是众所周知,修理厂又有哪一个能不厌其烦地细心帮你查找。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故障点在哪里,直接只给他可能会更。更快更完美的帮你解决。

网友A:
哪年的福睿斯,我家2015款,2016年6月30号买的,主驾升降电机坏,电瓶上月刚换,别的还好。

网友B:
这个根本原因是刹车片和原厂有误差造成的吗?

网友C:
大神啊,jd上买了博士的刹车票,11月装的,最近一个月,刹车偶尔会有声音,今天去问了安装的老板,说是博士的太硬造成的,加上天气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年的福睿斯,我家2015款,2016年6月30号买的,主驾升降电机坏,电瓶上月刚换,别的还好。 ...

2015款,电机早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哪年的福睿斯,我家2015款,2016年6月30号买的,主驾升降电机坏,电瓶上月刚换,别的还好。 ...

升降机一般不会坏,是插头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根本原因是刹车片和原厂有误差造成的吗?

不能确定,我公里数26.25万,不知道是副厂的大小不一样,还是磨损了?

网友D:
百年福特,毁于长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啊,jd上买了博士的刹车票,11月装的,最近一个月,刹车偶尔会有声音,今天去问了安装的老板,说是博士 ...

太硬也是一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百年福特,毁于长安。

不是叫的长安马自达福特

楼主:
引用 楼主:
升降机一般不会坏,是插头氧化

我自己换过钢丝架

网友E:
我觉得是你那个卡簧没有安装啊,出厂都有一个卡簧的。

第二个就是有些刹车片外面一侧(没有活塞那一侧)是有3M VHB耐高温双面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是你那个卡簧没有安装啊,出厂都有一个卡簧的。

第二个就是有些刹车片外面一侧(没有活塞那一侧)是 ...

这个车子应该是没有~我的前刹车片是自己换的~当时没有发现有卡簧。

网友:
我的右后轮刹车有点抱死情况,跑不起来

网友(2021-03-26):
我的是拉手刹后,上下车有吱吱响。

楼主(2021-09-03):
引用 网友B:
这个根本原因是刹车片和原厂有误差造成的吗?

最近刚刚换了原厂的刹车片~开了一个礼拜~已经可以确定是,副厂的刹车片问题,原厂的不会~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