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助博世36v锂电冲击钻烧电池保险问题(更换mos管解决)

楼主(2021-01-16):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台博世36v锂电池的冲击钻,电机是三相的电机。前段时间使用过程中会断电,然后松开开关再按就能使用,出现的频率不是太大。昨天使用的时候,一开机直接把电池的保险烧掉了,换上另一块电池又烧了,今天打开了,想让各位大神帮忙给个维修思路。目前症状是:上电池开机就烧保险,量取主机电池口电阻为无穷大,一按开关就显示0欧,是不是控制器坏了?如果接上电池,开机瞬间看到开关盒子里面有火花。
如果电机坏了是不是不会烧电池啊?三相电机怎么量取电机好坏?谢谢各位

网友A:
三相的就是无刷电机啊 这个明显是MOS烧了 就是主控烧了 一般没法修 只能换整个的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相的就是无刷电机啊 这个明显是MOS烧了 就是主控烧了 一般没法修 只能换整个的主控 ...

谢谢大神,我看了MOS是FB3307Z,不知道能不能自己换一下,我问了一下换个主控800度块钱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助

网友:
三相有刷电机还是头一次听说,不清楚工作原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助

一般烧MOS是因为无刷电机里面的霍尔坏了 如果是霍尔坏导致的烧MOS 你换上好的MOS照样烧 要确定问题是哪儿再换MOS 你先看看有没有霍尔 博世应该有 就是电机的三根线除外还有五六根或七八根 连接的就是霍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烧MOS是因为无刷电机里面的霍尔坏了 如果是霍尔坏导致的烧MOS 你换上好的MOS照样烧 要确定问题是哪儿 ...

感谢帮忙,这个电机只有三根线,接上主控后就连着开关了,应该是没有霍尔,已经准备网上买几个mos来代换一下,谢谢

楼主:
两个FB3307Z烧坏了,重新更换两个就能使用了,就是环氧树脂的胶很难清理,费劲搞了半天才弄好。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