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a505z笔记本更换cpu风扇

楼主(2021-01-16):
背面螺丝卸掉之后沿边缘抠开

触摸以及键盘排线

取下主板

新旧风扇对比,一模一样

开机正常

网友A:
华硕笔记本质量这么差么,风扇才两年多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硕笔记本质量这么差么,风扇才两年多就坏了

进脏东西转子卡死导致

网友:
写下来,清洁一下就行了,原配的风扇还是很好用的,后来的TB货寿命堪忧

网友:
扇叶密度很高,发现轻薄本 风扇扇叶都密,那些大块头的扇叶就稀疏,不知啥讲究。

网友(2024-12-03):
换一个又可以用几年